DIY

楼主(2008-01-28):
可以照此DIY,不知精度怎样。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11337-1-1.html

网友:
Internet Explorer 无法显示该网页

网友:
精度不高,毫无意义。

网友:
激光器哪买的可以告知一下吗?谢谢!

网友:
卖玩具的地方

网友A:
原理是可以借鉴,没有实用性,定位线太粗了没有精度,而且照片中对的这种激光管的固定方法有问题,高度不同的时候交点就偏离轴向位置了,
张照片应该是来自木工论坛老李的

激光管淘宝上有,5元钱一个

网友:
原理上没有问题,但是精度觉得不好,最好是工作台装数显卡尺

网友:
好像线是有些粗了,不过可以对准线中。

网友:
还是有创意的

网友:
原理不错,做木活大概可以

网友:
没有太大的用处,我买的台钻自带的有,里边需要两节5号电池,定位的准确性可自己调,两根激光线交叉点的直径有0.5毫米,跟自己拿钻头比划的差不多,买回来电池用完了,我都懒得换。

网友:
木工坛里的东西~~~~对与金工来说误差太大~~~

网友:
是叫寻边器吧?

网友:
中心定位器~~~

网友:
好象是北京木工房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可以借鉴,没有实用性,定位线太粗了没有精度,而且照片中对的这种激光管的固定方法有问题,高度不同的时候交点就偏离轴向位置了,
张照片应该是来自木工论坛老李的

激光管淘宝上有,5元钱一个

5元只能買紅點,線和十字的貴很多,照射方向不是軸線沒有用處,做些效果還可以。

网友:
好多混木工论坛的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