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们来看看!这个技术行的通吗?

楼主(2008-01-28):
大家说,这个理论行吗?有个疑问,当飞碟倾斜时,会不会反而右边倾斜角度大,往左边的推力大了,机机反而一直往左边飘???
而刚好和第一个理论相反???两个理论都是我假设的!不知道哪个对???

网友A:
描述的有点儿不清楚,我有点儿看不懂。。。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桨做成和直机的大桨一样的,可以调节,或者是可以自动调节。我想这样可能不行,桨的转速没变,在相同的情况下拉力应该是一样,不管它怎么倾斜。

网友C:
明白了,是想利用固定翼上反角的原理。
固定翼上反角的升力比旋翼的升力要稳定的多,歪了以后能回来。旋翼的升力是自己产生的,是否会有不同?
向歪斜的一边漂是肯定的,固定翼也漂,但固定翼是一直向前飞行的,漂一点,看不出来,另外还有尾翼阻止漂移。
漂移后,横向的气流对固定翼影响不大,但对旋翼的影响就体现出来了,这时升力变化,很难说会如何了。
所以,还是用陀螺吧。

网友D:
估计能保持水平,但是会到处飘

网友E:
会到处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