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XTR找不到硬件!!!

楼主(2008-01-28):
我的XTR模拟器显示找不到硬件,硬件没有连接.
但是XP系统则显示硬件连接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换了两个狗了.都这样.

网友:
遥控没有接好的原因吧!如果是XP的话不用另外装硬件驱动的了!

楼主:
试了一个晚上了!!!插了无数次

网友:
你是多合一的X6模似器吗?如果是。。在模似助手里设成XTR。。。

如果是飞鹰多合一的。要在USB上的小开关设一下哦。。

楼主:
我刚才有试了一下.SIMX上显示<未发现SIMX设备>

网友:
你的USB是什么?是X6还是其它????

如果是X6光碟里自带的模似助手用不成的。要在网上升级最新版本的才实别的出来。。我的X6就是这样。。

楼主:
VER 2007.10.7.1
未发现 SimX 设备!!
{我的是飞天模拟器}
是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
升级模拟助手就好了
在 菜单 设置-> 在线更新

或者 直接 http://update.carolbox.cn
最新版本
Ver 2008.01.26.3

支持轨迹练习

网友:
有问题可以改进,连续删除别人的回帖就不好了

引用 网友A:
[url=http://
升级模拟助手就好了
在 菜单 设置-> 在线更新

或者 直接 http://update.carolbox.cn
最新版本
Ver 2008.01.26.3
支持轨迹练习

做了官就要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