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C进来

楼主(2008-01-28):
你好, 想请你们帮忙上T9每一项设置参数!最好有图片看看!包括曲线图,其他的贴有这个参数没那个参数的不全面!希望发表1-----17项全部设置参数..谢谢.

楼主:
GL技术就不帮个忙?

楼主:
大家说说,有没这个必要,方便大家吗,如果认为没必要,那就算了

网友A:
LZ 你好 加我QQ 229002989 有些东西还没整理到位,又加上公司放假 有什么问题我们互相交流下 GLMX 刘云飞

楼主:
有你QQ,我就是想公开大家看看
上回问你,你说忙,,,,,,,,,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2008-04-27):
有必要的,我就1点都不会。遥控连个说明都没有

网友C:
我的GL450C套装数据
1. 监视器
2. 大小动作设置
Swt :A-0 [0]
DR : +100.0%/+100.0%
EX : 0.0% 、 0.0%
-100.0%/-100.0%
-66.7%/-66.7%
-33.3%/-33.3%
0.0%/0.0%
+33.3%/+33.3%
+66.7%/+66.7%
+100.0%/+100.0%
3. 正反设置
副翼 逆 螺距 正
升降 正 辅助1 逆
油门 正 辅助2 逆
方向 正 辅助3 正
陀螺仪 逆
4. 舵角设置
辅助2 低100.0% 高100.0%
辅助3 低100.0% 高100.0%
副翼 左100.0% 右100.0%
升降 下100.0% 上100.0%
油门 低100.0% 高100.0%
方向 左100.0% 右100.0%
陀螺仪 低100.0% 高100.0%
螺距 低100.0% 高100.0%
辅助1 低100.0% 高100.0%
5. 辅助微调设置
辅助2 0
辅助3 0
副翼 右 475
升降 上 893
油门 0
方向 0
陀螺仪 0
螺距 高 91
辅助1 0
6. 十字盘参数调整
十字盘: 3CH120
副翼 +45.1%
升降 +45.0%
螺距 +47.0%
7. 辅助通道设置
通道5 E 正
通道7 VA 正
通道8 VB 正
通道9 VC 正
8. 油门曲线设置
NORM [NORM] IDL1 [NORM] IDL2 [NORM]
DR : +100.0%/+100.0% DR : +100.0%/+100.0% DR : +100.0%/+100.0%
+100.0%/+100.0% +100.0%/+100.0% +100.0%/+100.0%
0.0% / 0.0% +100.0%/+ 0% +100.0%/+ 0%
+41.3% / +16.7% +87.1% / +16.7% +100% / +16.7%
+66.6% / +33.3% +77.7% / +33.3% +95.9% / +33.3%
+81.7% / +50.0% +68.9% / +50.0% +92.0% / +50.0%
+90.0% / +66.7% +77.7% / +66.7% +96.4% / +66.7%
+96.5% / +83.3% +89.9% / +83.3% +99.4% / +83.3%
9.螺距曲线设置
NORM [NORM] IDL1 [NORM] IDL2 [NORM]
DR : +100.0%/+100.0% DR : +100.0%/+100.0% DR : +100.0%/+100.0%
+100.0%/+100.0% +100.0%/+100.0% +100.0%/+100.0%
38.7% / 0.0% 0% / 0% +100.0%/+ 0%
+63.8% / +16.7% +16.7% / +16.7% +100% / +16.7%
+76.2% / +33.3% +33.3% / +33.3% +95.9% / +33.3%
+83.3% / +50.0% +50.0% / +50.0% +92.0% / +50.0%
+89.2% / +66.7% +66.7% / +66.7% +96.4% / +66.7%
+96.8% / +83.3% +83.3% / +83.3% +99.4% / +83.3%
10. 反扭矩混控设置
INH NORM [NORM]
DR : +100.0%/+100.0%
+100.0% / +100.0%
-100.0% / -100.0%
-66.0% / -66.7%
-30.7% / -33.3%
-0.8% / 0.0%
+33.3%/+33.3%
+66.7%/+66.7%
+100.0%/+100.0%
11. 微调设置
副翼 40 [0]
升降 40 [0]
油门 40 [0] 复位
方向 40 [0]
12. 熄火设置
混控 禁用
比率 -5.0%
油门 0.0% [20.2%]
开关 A
位置 2
13. 飞行模式开关
特技 1 F 关
特技 2 F 关
特技 3 E 禁用
锁定 A 普通 [锁定]
14.油门锁定设置
混控 关
位置 -5.0%
方向混控 禁用
混控量 0.0%
15. 失控设置
辅助2 保持
辅助3 保持
副翼 +3.9%
升降 保持
油门 0.0%
方向 0.0%
陀螺仪 保持
螺距 保持
辅助1 保持
16. 定时器
定时器 A
分 06 秒 03
模式 增加
控制 开关C
位置 0
17. 高级设置
1. 陀螺仪感度混控
模式 AVCS
混控 开
控制 飞行模式
位置 普通 [普通] 特技1 [普通] 特技2 [普通]
比率 AVC 75.0% 比率 AVC 71.5% 比率 AVC 80.0%
位置 锁定 [普通]
比率 AVC 79.4%
2.油门悬停设置
模式 普通 禁用
比率 0.0% [-5.8%]
控制 VB 正
3. 螺距悬停设置
模式 普通 禁用
比率 0.0% [+1.0%]
控制 VC 正
4. 螺距调节
模式 普通 禁用
位置 低
比率 100.0% [100.0%]
控制 人工
+VA
5. 空中微调
混控 禁用
控制 开关A
位置 2 [0]
通道 副翼
比率 0
6. 延时设置
副翼 0 [关]
升降 0 [关]
方向 0 [关]
油门 0 [开]
螺距 0 [开]
7. 定速器混控设置
混控 关
比率 0 0.0%
控制 开关C
开关通道 CH7 方向+
开关
8. 十字盘油门混控
控制 关
普通 0.0%
特技1 0.0% [普通]
特技2 0.0%
特技3 0.0%
9. 曲线设置
1 普通 V
2高级

网友C:
上面数据只能做参考啊!!!每个JJ数据都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