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飞行中的耗电情况终于搞清楚了,看看变形金刚

楼主(2008-01-28):
变形金刚号,也摔了若干次了,脑袋伤痕累累
装备老鹰树记录器,这回
电池
啥能力心中有数了
看看飞行数据

楼主:
继续贴曲线
飞行6分半,差不多,,耗电1200 毫安时间。电基本耗光,
中间一段耗电比较到,是3d 倒飞等状态,耗电大约24安培左右, 悬停航线差不多12 安培左右。

网友A:
好物啊!什么电池来的?才1200MAH?图太小,第一张图红线的是电流,鲜红平滑的线是耗电MAH数,左边单位是MAH数,右边单位是电流A数,横轴是时间对吗?第二张图蓝曲线是电压,左边是V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池标定是 2200maH的; 基本上电量不会全放出来,你看飞了 六分半后, 电压基本 11.3伏,大约3.8伏 /节; 为保护电池,就不要飞了; 当然可以飞到 3.3 伏,有点儿毁电池。 这电池还是可以的,对付我这飞行水平可以了。
横轴都是时间,分钟为单位。
第一张。左边纵轴是毫安数;右边是电流
第二张,左边是电池电压,右边是电流。

网友C:
建议把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拿来用你的照妖镜照一照

网友D:
请问, 这 EAGLE TREE 是在那买的?

楼主:
淘宝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