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模型直升机有平衡锤,而真的没有??

楼主(2008-01-28):
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模型直升机有平衡锤,而真的没有??

网友A:
问的好啊~~~请楼下的高手来解答

网友B:
原帖由
千千小鱼
于 2008-1-28 12:59 发表
问的好啊~~~请楼下的高手来解答
问得好,请下一位高手回答``````

网友C:
我不知道。
留给楼下!

网友D:
我不知道。
玩家论坛留给楼下

网友E:
因为.....所以没有....啊就这样了

网友F:
我也想知道,再留给楼下专家解答

网友G:
真机的一般都是三浆或者四浆驱动.所以不用平衡翼(锤).四浆驱动的模型直升机也是没有平衡翼(锤).的

网友H:
模型直机是希拉*贝尔效应的头,是用小翼拉大翼的,希拉头有助于模型的稳定

网友I:
不清楚,请楼下的高手讲讲。

网友J:
楼主说的应该是那个共轴双浆的拉码的平衡锤吧?不是一般的机的那个平平衡冀吧?
用平衡锤简单啊,不用控制给上浆也搞一套斜盘啊.

网友K:
因为结构简单,成本低,可能还有存放体积的原因吧。
不过我看淘汰副翼是趋势

网友L:
请楼下的继续讲解

网友M:
小飞机太不稳定,惯量太小,模型机做到真机大,也不需平衡翼,用陀螺稳定就行.甚至老的连陀螺稳定都没有,如米-4

网友N:
模型机做到真机一样大, 就成真机了 .

网友O:
真机是用浆叶的上、下挥舞来解决稳定问题的。

网友P:
泰世200的三桨机好像也是没有平衡翼的,应该和桨数有关系吧

网友Q:
平横锤就是好比是一个离心机,它产生的离心力可以让直升机不至于恻翻,同时也在支配主浆的平横,让左右主浆切割的空气体积相等以保持平横.三浆机和四浆机的主浆是联动的,通常是相互支配的,由于重量轻,结构比较简单,而真机是利用主浆在某个角度里完成平横的,非常复杂.直机的基本原理:地球的空气是一个整体,而浆就是一个切割它的工具,浆的迎角越合理转速越高,机动性就越高,所以高手一般会把迎角调的较小,用以获的较高的反应速度,底手一般将迎角调的较大,以适应自己迟钝的反应.

网友R:
看来不是跟浆的多少有关,是跟机的重量和结构有关吧

网友S:
应该是跟重量关系比较大,是稳定机身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机的一般都是三浆或者四浆驱动.所以不用平衡翼(锤).四浆驱动的模型直升机也是没有平衡翼(锤).的

高手

网友:
08年第2期航空模型上有照片,美国UH-1直机就是双桨带平衡翼的

网友:
谁说真机没有平衡锤?

网友:
学习了. 模型比真机 还复杂啊

网友:
现代化的直机采用了很多更先进的技术和科技.例如ec135等,也因为用途不一样,所以真机在进化的过程中取消了平衡锤..

真机不可能做3D,首先是人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加速度...

网友:
LS的图就是UH-1

网友T(2020-05-28):
其实那个“平衡锤”更确切的可以叫“减速锤”,它减得不是旋翼的转速而是旋翼做动作的速度,比如你前推遥控杆,让直升机前飞,去掉那个平衡杆的情况就是:直升机瞬间将尾巴撅起来,形成45度甚至更大的前倾角度,升力瞬间降低,直插地面。如果你练习过4通直升机的操作,可能会向后拉杆修正,情况又来了,瞬间就能仰起头来,倒插地面。
那个平衡锤实际上就是抑制这种情况,因为平衡锤的陀螺效应比较强,要改变它的状态就比较缓慢,你的操作是一次到位的,但是桨叶的变化由于平衡锤的“拖累”就会以相对平缓的速度到达操控位置。给人以反应时间。
平衡锤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靠陀螺效应使旋翼在不受到操控的情况下自动回到水平位置。
可以说平衡锤就是个机械陀螺仪,现在的无副翼遥控直升机,其实是靠电子陀螺仪完成了这个使动作变慢的过程,当你操作时,电子陀螺仪也会减缓舵机动作速度。使直升机不那么“贼”。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其实那个“平衡锤”更确切的可以叫“减速锤”,它减得不是旋翼的转速而是旋翼做动作的速度,比如你前推遥控 ...

你太厉害了,多少年前的贴都能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其实那个“平衡锤”更确切的可以叫“减速锤”,它减得不是旋翼的转速而是旋翼做动作的速度,比如你前推遥控 ...

学到了,增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其实那个“平衡锤”更确切的可以叫“减速锤”,它减得不是旋翼的转速而是旋翼做动作的速度,比如你前推遥控 ...

记得以前有谁发过帖子的,就是陀螺,起到稳定直升机和操控用的

网友:
现在模型也没有了

网友:
还请楼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