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怎样涂装?!

楼主(2008-01-28):
小弟新做了架KT舱身机,请问各位的机机是怎样涂装的?!毕竟喷绘的太重了

网友:
用白板笔,红蓝黑三色。最好买油性的不掉色,水性的一蹭就掉了。

网友:
对头,喷绘确实太重了,不适合3D初级练习。
去美术用品商店,买几管丙稀颜料,很便宜,回来用排笔往KT上画就行了。
另外,用不干胶帖也可以,只是选择不干胶时要买拈性大的。

网友A:
我飞种鸡:
1,成品机……^-^
2,喷绘写真……*-*
3,白板机……^O^
瓦卡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种鸡:
1,成品机……^-^
2,喷绘写真……*-*
3,白板机……^O^
瓦卡卡~~~~~~~~

还有纸飞机~对吧 这么冷还出去,真敬业

KT涂装最简单的就是贴贴纸,几元钱能买好几卷即时贴,剪成自己喜欢的图案贴上去,还有辅助加强的作用,如果是构架式机身还可以补洞~

网友:
我认为较简便的是用自喷漆濆在KT板上

网友:
丙稀颜料,不会腐蚀kt板

网友:
最好是麦克笔,效果很好,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