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要多高的CPU才不卡

楼主(2008-01-28):
我现在目前用的是老电脑,配置如下:ASUS P4B266-M 主板,赛扬2400MHz的CPU,512内存,40G硬盘,外加GF5600 256M显卡,XP操作系统,每次启动XTR发现CPU的使用情况是100%!想打开MP3一边听一边玩根本无法实现!要多大的CPU才不至于卡呀?

网友A:
内存太少了,升级内存吧。

网友B:
以前我用的是1.7的CPU照样一样不卡。LZ系统不好吧。这配置不错啊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用512的内存,启动XTR后占的内存不多,是CPU占得多!

网友C:
乖乖的升级显卡吧,CPU不用慌

网友D:
你的CPU够高的了 运行XTR谁的CPU都会100% 正常现像

网友E:
关掉垂直同步就可以

网友F:
h和显卡关系大

网友G:
赛扬的CPU, 在多媒体方面, 功能比较差, 配套的主版也大多不能升级.
还不如换台新主机, 奔腾的CPU 1.6GHZ 以上, 内存1G, 再配个好一点的独立显卡(512MB),
这样就可以爽飞XTR, 也可同步享受MP3了.

网友H:
首先 可以试一试 DeepIn xp ,这样你的系统性能会提高很多的。
我使用DeepIn xp ,启动后只占内存74M 。
所以我的正版XP 我都不用了。
google 上搜深度论坛

网友I:
偶同村夫一样 用的是深度的XP
我的配置是 CPU 巴顿2500+
GF4 MX440 64M
DUAL DDR400 256M
ABIT NF2U
跑XTR 23-43F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