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升级 尾巴到货上图

楼主(2008-01-28):
到货

表面像是磨砂的,有着优美曲线的V2桨夹

令人心驰神往的V2推力铰链镜圈

楼主:
装上后间隙几乎感觉不到,转动非常的灵活!  到底是CNC件,如同仪表般精致

网友:
尾推螺丝上螺丝胶要特别小心

网友A:
再精致 要是炸一次对精度一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精致 要是炸一次对精度一定有影响的

炸机炸到尾推变形,那舵机多早就要不得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微乎其微,看材料是不锈钢的,

担心炸坏,啥都不飞就可以了

网友:
期待上整体图。

楼主:
装上后,推动尾推推杆,非常非常的轻,几乎感觉不到镜圈在尾轴上的一丝阻力!

太神奇了 上雪地尾巴一张

网友:
看来这种结构确实不错
这回算是看清楚了
镜圈上对称切除的部分应该就是避空的。

网友B:
新版的能用在亚拓SE上吗

楼主:
由于花牌电池正在激活期,加上连日低温,没做暴力飞行,

尾巴比V1的更听话了,试着将感度从原来70调高到80,追尾依然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能用在亚拓SE上吗

估计没问题!

楼主:
看到这颗令人心驰神往的铰链尾推,你不得不佩服其结构将传统结构的尾推发挥到了极致!

推动尾推拉杆,你感受不到镜圈在尾轴上的一丝阻力,注意是一丝哦

大胆预计一下 今年电直的尾巴标配401,9257中毫无疑问的会加入一项------------WING的V2尾推!

关于铰链摔后精度的问题,确实大可不必过于担心,

第一,铰链及固定螺丝使用的是不锈钢材料

第二,铰链的位置就如同主翼组上的十字盘,没听说十字盘摔变形的·叭?

        只要不摔到车轮下面都不会有事。

网友C:
元帅照相技术不错哦!

问下,陀螺在哪里装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帅照相技术不错哦!

问下,陀螺在哪里装得?!

就你的陀螺摔成双截棍的那里啊

网友D:
注意那4对孔,磨松一对,还有另外3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那4对孔,磨松一对,还有另外3对.

  茅塞顿开

网友:
主浆夹照得狠漂亮,收藏了.如果能把尾部零件也照那么漂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那4对孔,磨松一对,还有另外3对.

hehe ,我一看到实物,就想明白了。,这是为模友降低维修成本的贴心设计!!!

wing厚道啊

网友:
等我的V1玩坏了,再搞一套V2.

网友E:
LZ你的WING  V1好新,什么时候买的?升级件是几米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Z你的WING  V1好新,什么时候买的?升级件是几米买的??

  LZ的机机已飞三个月啦,快有200块电池的使用量。

网友E:
压带轮怎么看不出一点使用痕迹?保养的怎么好!!!!我的WING200块电池的使用量后可没有这样的结果,难道LZ的WING材料特殊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机机已飞三个月啦,快有200块电池的使用量。

看看叭,数一数,大点X10,再算一算!右边2块全是WING用的,左边3分之1。

最近的一阵每日4-6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带轮怎么看不出一点使用痕迹?保养的怎么好!!!!我的WING200块电池的使用量后可没有这样的结果,难道LZ的WING材料特殊一些?

避免灰尘,皮带别调紧了

网友:
也别吹得太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那4对孔,磨松一对,还有另外3对.

刚想问?明白明白!

网友G:
就是说有四对孔,装上去的时候占用一对了。
由于尾推在滑动的过程中会和铜套有磨损的,
如果磨损的话,就可以换上另外一对新的。
不知道我这样说你明白没有。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说有四对孔,装上去的时候占用一对了。
由于尾推在滑动的过程中会和铜套有磨损的,
如果磨损的话,就可以换上另外一对新的。
不知道我这样说你明白没有。
呵呵。

理解很正确!!
wing果然厚道把

连降低维修成本都帮模友考虑的如此细致。

不像别的厂,千方百计让模友掏钱买配件

网友H:
我想知道这个到底能不能和YT的尾巴通用?谁做个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这个到底能不能和YT的尾巴通用?谁做个测试吧

换整个尾波箱总成肯定没问题!

楼主:
肯定可以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