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26C汽油机不能启动

楼主(2008-01-28):
26C汽油机启动时油吸不上是什么原因请大师指教

网友A:
有关漏气、泵阀失效、气缸低压堵了。。。。。太多原因了

网友B:
新机器,第一次发的时候,风门关掉,堵住化油器,转动螺旋桨几次,上点油

网友C:
你只需要注意几个问题和技巧:
1、油管连接处是否松动漏气,包括引擎的回气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叫)
2、启动前先关闭风门,将螺旋桨在点火处附近左右摇摆几次,新机一般马上就有油从化油器出来的了,此时打开风门,快速全力拨动螺旋桨,一般一、两下就可以着,如果还不着请看下一点
3、如果进了太多油,也是无法打着的,此时拆下火花塞,看是否有很有油在里面,清理干净就ok了,还有就是最好在回装前先试下螺旋桨转动时,火花塞是否正常打火。
注意安全放心玩,汽油引擎很耐玩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的指教,小弟受教了,

网友D:
我正准备买汽油机那,还真得好好学习一下啊 ,要不买回来弄不明白就郁闷了

网友E:
如果不是自动CDI的话,试下反着拨浆

网友F:
汽油机有自动点火吗?象助动车一样的?一按就着,当然是外接电瓶,启动后就可断开。

网友G:
那个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