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把自己在G3.5里面飞的动作录下来贴到论坛里??

楼主(2008-01-28):
看到别人贴过,不知道怎么录下来贴到论坛,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录像的 要设置保存的位置

网友A:
按"R"键,就录象了,再按"S"就停了.文件会自动保存在安装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R"键,就录象了,再按"S"就停了.文件会自动保存在安装目录下.

按S没反应的,文件也不知道在哪找!

网友B:
如果录成功了  文件会保存到  RealFlightG3\Recordings目录下
录出来的文件不能直接观看...要放回RealFlightG3\Recordings目录下...再用G3打开才能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录成功了  文件会保存到  RealFlightG3\Recordings目录下
录出来的文件不能直接观看...要放回RealFlightG3\Recordings目录下...再用G3打开才能观看

不是已经在目录下了么,怎么放回啊?还有进了G3.5以后在哪个文件里看?再怎么帖到论坛里??

网友:
要帖到论坛里要用软件转成视频才可以

网友:
软件 fraps 汉化版可以把G3动画转变为AVI视频

网友:
帅呆王子  最近来的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