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飞固定翼的设制!(转贴!!)以后别在说看不懂了!!!

楼主(2008-01-28):
Futaba FF6 遥控器飞机设置程序

FF6飞机设置程序

在下面给出了的飞机设置说明以普通120级特技飞机为例并假定有二个副翼舵机-在每个的机翼里各一个。

你可能使用一个相似的过程设置你的自己的模型,而你的设置参数和百分比率很可能不同。
            1。确信所有的你的舵机接入了到适当的接收机通道里:
            CH1副翼(右副翼*)
            CH2升降舵
            CH3风门
            CH4方向舵
            CH5起落架
            CH6襟翼(左副翼*)
             * =如果激活了FLPR
            我们推荐在模型上先安装好舵机并与各自的控制面连接好,然后才开始飞机设置。这将使你能够立即看出各设置的结果。
            2 .打开你的发射机和接收机,选择希望的模型记录号。
要做到这一点,先同时按两个模式(MODE)键进入设置模式,然后按向下的模式(MODE)键直到" MODL
            "出现。按一次游标(CURSOR)键,按加(+)和减(-)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并选择一个未用的模型记录。再按游标(CURSOR)键直到"SET"闪动,此时同时按加(+)和减(-)两个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确认。
有很多种方式跟踪哪个模型在哪个记录里。你可以将模型的名字和模型设置号写小字条上并贴在发射机前面,或者你可以用笔记本记录,或将模型记录号贴在机身上的开关边。
            3 .选择飞机类型。
同时按两个模式(MODE)键进入设置模式,再按三次向下的模式(MODE)键进入参数(PARA)菜单。按三次游标(CURSOR)键选择ACRO特技模型类型(按四次游标(CURSOR)键选择HELI直升机模型类型)。同时按两个加(+)和减(-)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选择ACRO特技模型类型。当"SET?"闪烁时,再同时按两个加(+)和减(-)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确认。
警告:切换不同的模型类型将擦去该模型记录的内容。确认你是在正确的模型记录里后才选择新的模型类型。
            4 .选择调制类型
如果你的接收机与发射机调制模式是不同的,请继续对参数(PARA)菜单中调制(MOD)菜单进行选择,挑选适当的调制模式(P是为调频/PPM调制,C是为PCM)。这应当以你的接收机为准。如果你作了一次改变,它将在你下次打开发射机时生效。因此如果你改变了调制模式,请关闭你的发射机并再打开。
            5 .设置襟副翼功能
如果你的模型有襟副翼,在菜单里打开的襟副翼功能(FLPR)。同时按两个模式(MODE)键进入设置模式,按模式(MODE)键之一,直到"
            FLPR "在显示屏里出现。按游标(CURSOR)键使"INH"闪动,此时按加(+)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激活("ON"应当在显示屏上闪动)。
右副翼舵机应当连接到接收机通道1而左副翼舵机到接收机通道6。
注意你可以在FLPR菜单里调整二个舵机运动方向。我们现在设置舵机的转动方向。

            6 .设置舵机转动方向
先检查,各个的舵机转动方向是否合适。如果他们不正确我们将使用反向功能。
我们以设置右副翼舵机为例。同时按两个模式(MODE)键进入设置模式,然后按向下的模式(MODE)键直到进入REV菜单,按游标(CURSOR)键选择通道1。1此时应在闪动。当你移动右手的操纵杆向右面,右副翼应当向上移动,左副翼应当向下移动。检查副翼移动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通过按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激活副翼的反向命令:加号(+)键将反向切换到正常的状态,减号(-)键反之。在显示屏上N代表正向状态,通道为正向的状态时上面有一个小箭头;R代表反向状态,通道为反向的状态时下面有一个小箭头。再一次移动右手的操纵杆向左并证实副翼移动向正确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将设置了升降舵的方向(通道2)。
当你移动左手的操纵杆向下时,升降舵应当向上移动。检查它移动是否正确!(很多飞机由于升降舵颠倒而摔掉。)
如果升降舵移动方向错误,通过按游标(CURSOR)键选择通道2。现在2应当在显示屏上闪动。通过按减号(-)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使升降舵反向。上下移动左手的操纵杆再一次证实升降舵移动正确。
现在我们设置了风门方向。
当你向下移动右操纵杆时,风门应当关,汽化器里的孔应当关闭。检查引擎上的风门变化是否正确!
如果风门舵机移动错误,通过按游标(CURSOR)键选择通道3。现在3应当在显示屏上闪动。
通过按减号(-)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使风门反向。确认风门操纵杆使舵机移动向正确的方向。
我们再设置方向舵舵机。
当你朝右移动左操纵杆时,方向舵后缘或后部的舵应当向右移动。检查并确认!
如果方向舵移动错误,通过按游标(CURSOR)键选择通道4。现在4应当在显示屏上闪动。通过按减号(-)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使方向舵反向。左右移动左手的操纵杆再一次证实方向舵移动正确。
如果你的模型有起落架,用同样的方法设置起落架舵机转动方向正确。
如果你使用第二个副翼舵机,现在设置左副翼舵机方向(没有的话跳过这步和下一步)。这是通道6,6应当在闪动。当你移动右操纵杆向右面,左副翼应当向下移动。检查左副翼移动方向是否正确!
如果不是,通过按游标(CURSOR)键选择通道6。现在6应当在显示屏里闪动。通过按减号(-)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使舵机反向。再一次移动右操纵杆并证实左副翼移动正确。
到襟翼调整功能(FLTR)和输入百分比零(0%)。按游标(CURSOR)键激活。这样暂时使襟翼钮无效,你能使了副翼中立而不关心襟翼钮的位置。等一会儿我们将打开他。
            7 .我们现在设置舵机回中。
回中所有微调-一个在中心的小刻痕会告诉你是否全部回中。一旦全部回中,松开升降舵、副翼和方向舵舵机臂上的螺丝(稍后在设置风门)。将舵机臂设置到中立位置,即与舵机长轴成90度夹角或与连杆成90度夹角。这样就不会用光微调的范围。调整所有舵机臂,确认不干扰连杆。调整在各个舵机连杆上的挂钩使各控制面的位置尽量回中。
我们现在设置了所有的微调的电子回中点。
要做到这一点,先同时按两个模式(MODE)键进入设置模式,然后按向下的模式(MODE)键直到STRM菜单出现。
首先设置右副翼微调。如果小箭头不是指着通道1,按游标(CURSOR)键直到小箭头指着通道1。此时,通过用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加或减去调整微调量。当你在副翼与机翼的固定的部分配合好时就行了。如果你实在调不好,将微调回零然后机械地调整连杆再电子调整微调。
注意一:你不应当用电子微调代替机械地调整连杆。这是因为你会减少了舵机的行程,特别如果你接近100%电子微调设置。我们以前指出过,得首先调整连杆机械,然后使用微调调节。
注意二:你把发现百分率比错误或搞乱了,同时按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能立即回零。
重复上述过程微调升降舵(Ch 2)。
首先设置连杆机械长度尽量使升降舵回中,然后使微调升降舵和水平安定面平行。对于全动尾翼,使用迎角尺或其他方法把迎角调整好。
对于风门,我们现在不推荐设置微调。在发动机试车完成后才设置用微调杆将发动机待车和关掉。你能在那时用STRM功能设置风门微调。
            T6XAs/T6XHs提供一个特别的功能叫作可调的行程限制。该功能在小风门时工作而在高风门时无效。许多人将待车设置在微调杆居中时,将微调杆移动到最低的位置时发动机停车。我们稍后设置舵机行程。
方向舵、起落架和第2副翼通道的微调调节同上。首先机械调整连杆,然后调整电子微调。确认你分别选择了CH4、CH5或CH6。
            8 .我们将从头到尾并设置各通道舵机行程。
这很有帮助的且很重要,因为你可以设置每个舵机在不同方向的行程。
为了设置行程,先同时按两个模式(MODE)键进入设置模式,然后按向下的模式(MODE)键直到ATV菜单出现。接下来,我们将设置右副翼右行程,右副翼左行程,升降舵上下行程,左右方向舵行程,风门开和风门闭合的位置,左副翼行程。
当你到达ATV菜单时,以右副翼为例,通道指示器是在右副翼的通道数1的下面,百分号正在闪动,通过移动副翼操纵杆你能改变R/U显示或L/D显示。你会发现舵机行程可以被设置成与操纵杆的运动方向无关。
为了设置右副翼右行程,将副翼操纵杆向右移到底并保持不动。"
            R/U"应当出现在闪烁的百分比标志边,表示你可以设置向右或向上行程(对于副翼它仅仅是右或左,但同样的指示器对升降舵和风门即是上或下,因此有双重意义)的意思。如果你的舵机出现了阻塞或粘滞,你将听见一个嗡嗡的声音。按减号(-)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直到嗡嗡声停止。如果舵机本来就不嗡嗡叫,则保持100%的设置。在舵机臂上选择一个点使行程可以保持在90-100%范围内。
设置右副翼的左行程,将副翼操纵杆向左移到底并保持不动。" L/D "应当出现在闪烁的百分比标志边。再一次按减号(-)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直到嗡嗡叫停止。如果舵机本来就不嗡嗡叫,则保持100%的设置。你将来可能希望增加或减少这个数值,但这取决于你希望模型向左滚动要多快。(记住,如果你有襟副翼功能,你仅仅是设置右副翼。你在通道6
            ATV里设置左副翼的行程)
设置升降舵向上运动,按在游标(CURSOR)键直到指示器移动到通道2的下面。将升降舵操纵杆向下移到底并保持不动。"
            R/U"应当出现在闪烁的百分比标志边。再一次按减号(-)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直到舵机嗡嗡叫停止。如果舵机本来就不嗡嗡叫,则保持100%的设置。你将来可能希望增加或减少这个数值,但这取决于你希望模型正跟斗有多小。
设置升降舵向下运动,将升降舵操纵杆向上移到底并保持不动。重复上一步骤。
风门待车状态设置,按在游标(CURSOR)键直到指示器移动到通道3的下面。将风门操纵杆向下移到底并保持不动。"
            R/U"应当出现在闪烁的百分比标志边。按减号(-)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直到舵机嗡嗡叫停止。如果舵机本来就不嗡嗡叫,则保持100%的设置或增加它以完全关闭风门。你可能希望增加或是减小百分比,取决于你在发动机待车时能否用微调杆关掉发动机。
设置风门全开位置,将风门操纵杆向上移到底并保持不动。"
            L/D"应当出现在闪烁的百分比标志边。[注意T6XAs/XHs发射机的风门操纵杆位置是颠倒的,即风门杆完全地向前或"向上"是下位位置。]
            按减号(-)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直到舵机嗡嗡叫停止。如果舵机本来就不嗡嗡叫,则保持100%的设置或增加它以完全打开风门。
设置方向舵的右行程,按在游标(CURSOR)键直至指示器移动到通道4的下面。将方向舵操纵杆向右移到底并保持不动。"
            R/U"应当出现在闪烁的百分比标志边。按减号(-)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直到舵机嗡嗡叫停止。如果舵机本来就不嗡嗡叫,则保持100%的设置。你将来可能希望增加或减少这个数值,但这取决于你希望模型对方向舵的响应要多快。现在将方向舵操纵杆向左移到底,为方向舵的左行程进行上述设置。
方向舵行程应当是左右两边大约各45度。
同样地,请设置好通道5(起落架)和6(第二个副翼)的ATV值。
如果你希望襟翼用通道6的旋钮操作,现在回到FLTR菜单并输入比零大的数值。调整该数值直到你转旋钮时得到希望的襟翼行程。
如果你希望你的襟副翼有差动,去襟副翼(FLPR)菜单减少联动值使之小于100%。如果你设置为0%,你将仅仅得到副翼的向上运动。

楼主:
9 .一个更加有用的基本功能是微调的记忆功能。
            这在模型调整好并按照你的习惯飞时使用。除非你建造完美,在试验飞行和调整后一个或更多的微调杆将偏离中心。如果你仅仅是用T6XAs/T6XHs发射机飞一架模型,而且你从未偶然地移动微调杆,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在记录里有几架模型或偶然地移动了微调杆,这些微调的位置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微调的记忆功能通过在存储器里记住每架模型的微调位置解决这个问题。
            先同时按两个模式(MODE)键进入设置模式,然后按向下的模式(MODE)键直到TMEM菜单出现。微调记忆很容易的使用:将微调放置在希望的位置,简单地同时按两个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微调的位置即被记忆下来。现在你必须将微调的位置回中,否则偏移量会加倍。如果每架模型的微调都被记忆下来,你的微调杆就不需要在调整了。
            [注意在ATV模式下风门微调的位置不被记住。因为这样你能用微调关闭发动机。
            重新设置微调记忆微调:
            如果你想要清除微调记忆,你必须在TMEM菜单看通道1/2/4上或下面的记号。如果微调记忆有一个非零值(表示,你记住一次微调的设置),小箭头将在相应的通道上出现。现在移动该通道的微调杆直到箭头消失-现在微调是真正物理回中了。换别的通道重复该操作。当你三个通道都做完时,同时按两个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然后回中微调杆。你就清除了微调记忆。
            10。副翼双重比率设置(D/R)。
            使用双重比率功能你能在飞行中通过一或两个开关减少副翼和升降舵行程。双重比率通常用于减少模型的灵敏度,但是也能用来增加灵敏度。
            同时按两个模式(MODE)键进入设置模式,然后按向下的模式(MODE)键直到D/R菜单出现。
            设置副翼双重比率(虽然这只设置通道1,但是如果激活了襟副翼功能它会影响两个副翼),按游标(CURSOR)键移动小箭头到通道1上面或下面。现在上下扳动副翼D/R开关,注意观察箭头的位置。你能设置了二个比率,每个开关位置一个。按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你能增加或减少比率值。注意你可以在120%到0%中选择任何一个值(120%大于正常值,因此如果你这样做要当心不超过舵机的行程限制而导致电流过大)。同时按两个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你可以立刻返回100%。我们建议最初设成75%。
            注意:如果你设置双重比率为0%,当开关打开时你就失去对舵面的控制。千万不要那样做!
            升降舵双重比率设置:
            按游标(CURSOR)键移动小箭头到通道2上面或下面。按上述同样的方法设置升降舵双重比率。
            T6XAs/XHs有一个选项允许你用一个副翼D/R开关同时控制副翼和升降舵的双重比率。当然也可以用不同的开关分别控制他们。
            这个选项在PARA菜单的DRSW项里设置。如果你选择了2,双重比率将由一个副翼双重比率开关控制了。如果你选择1,副翼和升降舵的双重比率将由各自的开关控制。我们建议选择2,这样你只需要留意较少的开关。
            11 .空气刹车(ABRK):
            空气刹车是同时抬高两个副翼(或放下襟翼)并同时微调的升降舵。这种高阻力外形使着陆较陡帮助在小地方作安全的着落。使用该功能时,可能失去一些副翼效率。所以在正是着陆之前先在较高高度试验空气刹车效果。当空气刹车打开时,你应当花一些时间细致地调整升降舵,因为可能微调有小改变。
            先同时按两个模式(MODE)键进入设置模式,然后按向下的模式(MODE)键直到ARBK菜单出现。缺省情况下是空气刹车模式是关闭的。要激活,按游标(CURSOR)键到"INH"闪动,然后按(+)键。
            再按一次游标(CURSOR)键,百分比符号会闪动。现在你可以输入升降舵偏移量(箭头应当是在通道2下面)。应当设置在- 7%到-             10%之间(10%是缺省设置)。
            再按一次游标(CURSOR)键,现在你可以输入通道6的设置。不同的模型的比率可能非常不同,但是建议一开始选择,选择襟翼比率在(+)  50-55%。
            12 . 失效保险(Failsafe)设置:
            我们推荐设置失效保险功能(F/S)。如果有干扰的话,他会将风门放到待车。注意失效保险(Failsafe)功能仅仅在PCM调制模式起作用。
           13。2- > 6混合:
            你可以用升降舵/襟翼混合器设置襟翼与升降舵的联动。
            同时按两个模式(MODE)键进入设置模式,然后按向下的模式(MODE)键直到2- >
            6菜单出现。按游标(CURSOR)键,然后按(+)键激活它。升降舵拉杆,确认襟翼会被放下。如果襟翼方向反了,按(+)或(-)键纠正。然后再按一次游标(CURSOR)键,百分比符号会闪动。你现在可以输入混合比率。从10-20%开始并增加直到你的方跟斗转角足够直角。
           14 .可编程混合器:
            现在利用你设备的灵活设置的能力。你可以使用可编程混合器(PMX1或PMX2)校正不正常的飞行轨迹(例如,在侧飞期间调整迎角)。            为在侧飞期间增加迎角,当你方向舵满舵保持侧飞时你要配合使用升降舵。在这种情况下,主通道是方向舵,辅助通道是升降舵。
            要进行混合编程,同时按两个模式(MODE)键进入设置模式,然后按向下的模式(MODE)键直到PMX1菜单出现。按一次游标(CURSOR)键,然后按(+)键激活(用升降舵双重比率开关可以打开或关闭混合器1。因该开关的位置不同,屏幕上闪动的可能是ON或OFF)。
            按一次游标(CURSOR)键,然后按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直到小箭头指在通道4上面,表示通道4(方向舵)是主通道。再按一次游标(CURSOR)键,然后按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直到小箭头指通道2下面,表示通道2(升降舵)是辅助通道。
            接下来,你将定义混合的方向。如果你的模型侧飞时迎角太大,你要设置当方向舵偏转时升降舵推杆。将方向舵操纵杆移向一边,观察升降舵如何动作;如果不正确,按一次游标(CURSOR)键,按数据输入(DATA
            INPUT)键直到它转向正确的方向。将方向舵操纵杆移向另一边重复该过程。最后可能方向舵在一边是正的数值而另一边是负的数值。
            最后你可能要输入升降舵在两边的混合数值。按游标(CURSOR)键,然后(+)或(-)键调整混合比。将方向舵操纵杆移向另一边重复该过程,保证两边的数值一样。
            确认你记得怎样利用升降舵双重比率开关打开或关闭该混合器。因为你仅仅在侧飞期间需要混合;在正常的飞行期间则不需要。在你飞之后,你可以仔细调整升降舵的行程以确保侧飞期间飞机不增加迎角。

网友:
教一下固定翼模式下熄火开关才是王道

网友:
ls,ff6没 这功能,只能 用微调

网友(2008-03-25):
以前还觉得没用,今天刚收了个FF6s才知道,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