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1-28):
玩遥控坦克,用的是什么样的遥控器,玩车模的遥控器可以用吗?谢谢朋友们能告诉我.

网友:
原则上4通的就可以了,你的车模的是枪式吗?

网友:
至少4通!http://video.fenbei.com/769294

楼主:
我的车控是2通道的,左手油门,可以前进后退,右手方向.
我也有6通的飞机直升机用的控,可以配到4通或6通的车用接收机
可是我不明白怎么样用,怎么样可以控两个马达,可以让两个马达分别工作,也就是可以同时正转,也可以一个不转一个转,或是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谢谢朋友们指教,

网友:
有两个双向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控是2通道的,左手油门,可以前进后退,右手方向.
我也有6通的飞机直升机用的控,可以配到4通或6通的车用接收机
可是我不明白怎么样用,怎么样可以控两个马达,可以让两个马达分别工作,也就是可以同时正转,也 ...

两个字: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