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P原装大桨 如何选择

楼主(2008-01-28):
问你一下  600飞3D  用什么桨好啊  看型号都不一样  600A   600B  等等  只是外形不一样吗

网友:
目前600A已經停產了

主要是600B和600D

我個人偏好600D槳,也建議LZ試試

网友:
版主能否解释一下 600B 和 600D 的区别?

据说600B的瞬间响应更好?

网友A:
600B主要重心是比較靠近翼根,3D飛行比較敏銳
600D主要是考慮到穩定和手感,3D飛行比較穩定,熄火降落能有較多的浮力
螺螺變化最確實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B主要重心是比較靠近翼根,3D飛行比較敏銳
600D主要是考慮到穩定和手感,3D飛行比較穩定,熄火降落能有較多的浮力
螺螺變化最確實

同意1121的说法,2款桨的特性说的非常到位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