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干扰问题

楼主(2008-01-28):
陀螺是401配3154锁尾,按401说明书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了中立点,然后让陀螺记忆中立点,重新上电,在锁尾模式下悬停尾巴有漂移,又重新调整了中立点,还漂移,前后调整了数次,有时尾巴左飘有时右飘。始终不能锁尾。仔细观察发现在锁尾模式上电后,3154锁在中立点,然后3154开始漫漫吱吱叫着舵盘往机头方向转动,基本到头了才停下。怀疑有干扰,将401用锡纸包裹后,情况依旧。
后发现将电机插头拔掉开机,3154锁在中立点纹丝不动,怀疑电机干扰,电机离陀螺4厘米,没有可能再离远了。
请教还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电机没运转都干扰了

网友A:
陀螺离电机这么近???汗。。不能把陀螺拿远点么?将401用锡纸包裹后锡纸上还要接电源的负极才行的哦。。。这样才起到屏蔽。。

网友:
电机要运转了才有干扰,你静止调机,哪来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离电机这么近???汗。。不能把陀螺拿远点么?将401用锡纸包裹后锡纸上还要接电源的负极才行的哦。。。这样才起到屏蔽。。

非常同意.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也碰到过。调遥控微调,可以让舵机不动,是不是?
开始怀疑是遥控的中立点漂移,后来,发现是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