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飞行时间加长,螺距和转速该怎么调

楼主(2008-01-29):
想让飞行时间加长,螺距和转速该怎么调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什么高招?

网友:
0     30     55      75       95
0     4.5    6.5      8        10
电池需要20C哦!不然在右门曲线30的时候不能正常飞起!

网友:
加长主旋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让飞行时间加长,螺距和转速该怎么调

我的60#机螺距最大不超9度.的确很省电.例如我用三节18650E锰俚电池组,很多网友说能飞十分钟,但我这60#机大部份电池组能飞13分钟左右.

网友:
减轻重量!~~~~~~

网友:
去头罩减重,螺距减小,转速加大

网友A:
记住:

转速越高越耗电。想省电?在不影响尾巴稳定的情况下螺距能调大多少就调大多少。

网友:
楼上说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速越高越耗电。想省电?在不影响尾巴稳定的情况下螺距能调大多少就调大多少。

迎角大,阻力大,耗电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迎角大,阻力大,耗电大.

迎角大,升力大,转速低,耗电小。有机会请自行测试一下。莫纸上谈兵。

网友:
低轉速時可能飛很長時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迎角大,升力大,转速低,耗电小。有机会请自行测试一下。莫纸上谈兵。

都是有最佳比例状态的,不是越大越好,螺距过大转速过低也会更加耗电,反之也是,只有最佳比例才省电

网友C:
俺学机电的,绝对同意王立刚的观点
电机转速过低,工作电流很大,耗电也就很大;
电机转速太高,螺距太小,电机效率太低,耗的电都成了无用功;
总之,LZ,能量守恒定律哈

网友:
这个只是相对的 螺距太大和太小 都很耗电
转速一般情况下 在油门50%~70% 悬停 感觉最好 也比较省电 不过 仅限于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学机电的,绝对同意王立刚的观点
电机转速过低,工作电流很大,耗电也就很大;
电机转速太高,螺距太小,电机效率太低,耗的电都成了无用功;
总之,LZ,能量守恒定律哈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