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选择!

楼主(2008-01-29):
  对于竞速艇来说,电池的选择也至关重要。重量和能量的平衡一直是大家所追求和克服的一个难题。尽管现在锂电的时代已经到来,但锂电所存在的缺陷(放电量小)使得传统电池与之的竞争越加激烈!
  当然,对于业余玩家来说,控制成本也是个新难题,目前电池的价格普遍较贵,过高的投入对于新手来说确实是个不大不小的门槛。传统电池的性能虽好,但其需充放电的特性,和重量问题使得很多像我一样的新手头疼不已。 那么如何选择电池才能达到低成本高回报的效果呢?
单选投票, 共有 62 人参与投票
59.68% (37)
30.65% (19)
9.68% (6)

网友:
镍氢门户~

网友:
我也选镍氢

网友:
冲击100

我将在锂锰跟镍氢中做选择

网友:
我一直用镍氢,锂电太难伺候了。但过去那种廉价松下镍氢电池没有买了。精英电池太贵了,买不起啊!真不知以后用什么电跑船了。

网友:
不要玩太大的船就不要太多 镍氢了~

网友A:
用加拿大40几克的哪个小电池很不错.....嘿嘿........
我操电池把电池操热.....电放玩..电池还是没有事一样的充了在[跑船...

网友:
电池是个问题!但是要是玩玩的话!电池要求还是不要太高!不然成本太高!难以普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加拿大40几克的哪个小电池很不错.....嘿嘿........
我操电池把电池操热.....电放玩..电池还是没有事一样的充了在[跑船...

全新的还行,但也经不起过度放电和过流放电。尤其是二手的,现在用怕了,天气冷了,都不用它了。

网友:
省点钱买镊氢。。

楼主:
直接放个微型的摩托车电瓶可以不?

网友:
不跑极速镍氢用什么牌子的便宜点?、

网友:
好象便宜的镍氢都不是什么牌子的吧。主要看容量够不够。 其实用一般10C的26650磷酸铁电池并联电池组最划算

网友(2008-04-05):
       以前用得最多的镍鎘电池又重又不好充电,后来有了镍氢,感觉轻了,放电也足,但还是有点沉,再后尝试用锂聚,又轻,放电也足,就是要注意不要过放过充,但性价比还是很高的,现在连锂锰都少用了,坚决用锂聚电池,好的镍氢也很贵啊,同样电压,容量放电能力的锂聚比镍氢要轻得多,也便宜!

网友:
我的是油电混合

网友:
我用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