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X9303和DSX9的区别?

楼主(2008-01-29):
如题,我所知道的只有两点:
1.X9303配的是其他2.4G发射和接收,而DSX9是内置了2.4G发射...
2.X9303默认美国手,DSX9默认日本手

网友A:
好象一个全电子油门,一个机械油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一个全电子油门,一个机械油门吧

DSX9全电子油门?

网友:
DSX9符合欧盟电子信号环保要求,是9303的改良产品(在信号发射方面)

楼主:
那我说的两点和MXJ兄弟说的分别呢,是这样吗?还有哪个是全电子油门啊?

网友:
不同地区的二个型号(部分参数随地区有小变化)

楼主:
增加点个人愚见:
DSX9如果说是内置2.4G的话,是不是说它的发射模块和控的电路是集成在一起的,就是说它的发射模块是无法更换?
X9303,据说用的是SPECTRUM的发射和接收模块...是SPECTRUM专门为JR定做的吗?如果是,那DSX9的呢?

楼主:
看来大家对2.4G还是不太感冒啊,帖都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点个人愚见:
DSX9如果说是内置2.4G的话,是不是说它的发射模块和控的电路是集成在一起的,就是说它的发射模块是无法更换?
X9303,据说用的是SPECTRUM的发射和接收模块...是SPECTRUM专门为JR定做的吗?如果是, ...

内置的也是一样的模块

楼主:
那现在都说DSX9比X9303好的理由是???

网友:
从官网的图上来看,x9303的油门微调是机械的

网友(2008-02-29):
引用 楼主:
如题,我所知道的只有两点:
1.X9303配的是其他2.4G发射和接收,而DSX9是内置了2.4G发射...
2.X9303默认美国手,DSX9默认日本手

这两点一点也不沾边!
X9303是HORIZEN  HOBBY(美国JR独家垄断代理)定制的JR9303控配SPEKTRUM模块的机型。谁装入的模块不知道,好象是SPEKTRUM干的活。
特点:短行程油门;油门机械微调;2.4G发射功率符合美国FCC标准。
JRDSX9是JR的自有机型。2.4G发射、接收是JR不经HORIZEN  HOBBY直接从SPEKTRUM订制的模块由JR装入机器里的。这里有知识产权问题我也搞不清楚。
特点:除2。4G外,和9XII一样,2.4G发射功率符合发货国的标准。
X9303和JRDSX9都是分左/右手的即MODE1和MODE2。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第一点是一个来往深港两地的商家说的(谁就不说了,老在5IRC出现的);第二点记得好象是在5IMX有模友说过的...

网友:
不能自行换手吗?

楼主:
手是可以换啊

网友:
一个是欧美销售的型号,一个是东南亚地区销售的型号。
东西都一样就是叫法不一样,有搞得这么复杂嘛

网友(2008-04-03):
投X9303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