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都飞不好,好郁闷啊,

楼主(2008-01-29):
飞到10CM高就漂得厉害拉,又不知道怎么样调好,没有高手指导,,哎,,下面的直升机腿都快断了,我只想练个悬停

网友:
太矮了不好飞

网友:
10CM太低! 有地面效应,当然很难控制。你先把飞机飞到60cm或更高试试,说不定就稳定了。

楼主:
飞到30CM就乱撞家具了,好郁闷了,

网友:
莫急啊!慢慢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到30CM就乱撞家具了,好郁闷了,

我一开始也这样,飞机升起来后要克服恐惧心理,不要过于惊慌,这就和学骑车一样,实在不行就先玩玩模拟器培养一下方向感。

楼主:
模拟器不会漂的,哈哈,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哈哈,我有视频,谁可以在视频里教我飞

网友:
不手把手是很难教的
重在你自己多去感悟``````````````

网友:
多练就好了,都是摔出来的

网友:
没事,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炸几次就不会了,记得高度应该在1M左右比较好飞太低了高手也很难飞好

网友:
等你摔到差不多烂的时候你的技术就到家了

网友:
练模拟器吧,唯一少摔的办法

网友:
我飞的是XTR的```````不同的

我还以为3.5有得调

你再试下吧````````

网友:
勤练才是硬道理.

网友:
可能是机没调好吧,按说LAMA调好后非常稳的,至少在对尾悬停时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反映。

楼主:
炸机图片已经贴

网友:
很有用的 回帖哦

楼主:
是啊,我现在想找个朋友请教,哈哈,可惜这里(湛江)的朋友很少好像。。。

看是我调的不好?还是怎么样,我请吃饭。。。

网友:
哈哈

現在我就是懶得出去··其實我很有空,只是過南油有點麻煩,而你自己過來霞山就飛個LAMA好像也說不過去,所以我都不知道怎樣了,我挺想幫幫你···

Q聯系吧,如果真的需要我過去幫下你看看,但先說明,我能力有限,如果解決不了的問題可別“噓”我哦···吃飯就免請了··我不慣飯局···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