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c pro电机齿轮问题

楼主(2008-01-29):
SJM400--c pro电机齿轮问题

ESKY-EK5-0004无刷电机 3100kv
【天外飞外转子无刷马达】
颜色:紫色
重量:40g
长度:28mm
马达直径:25.9mm
轴径:2.3mm
转速:3100RPM/V
工作电流:1.5A
工作效率:>80%
最大电流:13A
调速器:25A
适合机型:直升机500机 EK1H-E008/E016

齿轮是9t,原来是用于esky016上的,现在想用于SJM400--c pro上不知道齿轮需要更换吗?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知道的dr指点一下。

网友:
先要弄清楚齿轮模数对不对

网友:
齿轮模数SJM是M0.4的哦!
还有ESKY的马达最大电流只有13A??
SJM 机机的悬停电流都差不多要9A了,这个马达可能功率不够

网友:
轴径: 不对

楼主:
轴径不对怎么办?就是齿轮装不上对吗?那就是电机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