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跑道不跑直线怎么办

楼主(2008-01-29):
我做的微风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飞机老是往右边跑[从飞机后面看],在起飞的时候也是,往右倾斜,是不是因为把电池放在右边的缘故呢,该怎么调整,请高手说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打方向舵,别说没有啊。
要是实在没有就从手上起飞吧。降落的时候歪点无所谓。

网友:
打方向舵啊,方向舵连着转向轮的,就和开汽车一样啊。

网友:
重心应该在中间位置。如果滑跑偏,可以调起落架。空中偏要打方向或副翼微调。

楼主:
电池放在右边应该没有错吧

网友:
飞机是要上天的,管它在地面是否能跑直!打点方向舵修正一下么好了!

楼主:
重要的是它飞起来以后也是往右斜

网友:
调整副翼微调

网友:
拉力线往左调

网友:
基本上都不留意起跑时有没有跑偏哦

网友:
修舵舍,除了这个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拉力线往左调

这个方法不可取.

是不是垂直尾翼不正?

网友:
修正副翼...还不行就是拉力线问题吧

网友:
直接手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