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的威力

楼主(2008-01-29):
一直以为物理上的短路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把导线连在一起了吗?但今天却让我见识到了它的威力!~
今天早上在家研究我的聚合物理
电池
,因为要做新飞机,所以就必须把电池的正负极插头换掉才能插上,但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两个插头,就在不经意间两插头接触了。。。听到很响的“呲呲”声,让后冒烟着火。。。。就如放烟花一般,吓我一条
!幸亏我反应快,赶紧把电池扔到地下,使出我的“踩踩”神功。把那顽强的火种踩灭了!。。。。真可怕!幸亏理电没有炸掉
,否则就更危险了。以前就有模友被理电炸伤的。。。我还算幸运 呵呵!~
不过事后,手阵阵疼痛,一看原来烫起了个 大大大大大大大的大泡。。。。好疼!~~
此时我想起了那句歌词
“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呵呵!失败是成功的开始!~~~~~~~~加油 ,我一定要把它改成功!~~~
对了 再次问一下 电池应该坏不了吧?没有大肚子!~~电压也正常!~

网友A:
以后要小心哦。我也曾经短路过锂电,当时想把电源线剪掉。我用把正负线放一起用斜口剪。突然就冒出火花来。原来是斜口钳把电池正负给短路了。还好时间不长。没达到楼主那么恐怖。呵呵

网友B:
LZ估计电池没什么问题,但是还是悠着点的好

楼主:
呵呵 是啊 连线口很容易就碰到一起!~~郁闷

网友:
...没事干在家里玩。。。LZ以后最好还是不要这么好奇,模型上面危险的东西很多的。
电池如果电压那些正常还可以使用,但是寿命应该不如以前了。

网友C:
小心为上啊。

网友D:
小心玩火,警告!

网友E:
安全第一啊!

网友F:
这样的电池一般完蛋了,我一块新电池就是为了换T头,不小心造成瞬间短路,现在这快电池总共飞了不到10次,每次只能飞1分多钟了.

网友G:
踩?万一越踩越短路就惨了

网友H:
电池短路不是闹着玩的,后果很严重哦~~~!

网友I:
有块全新的电池同2楼遭遇,结果立刻报废,损失170米啊

网友J:
我遇到过24V,UPS电瓶短路,板手紧螺丝时碰到正负极
一个火花过后,板手的头被溶化掉了,恐怖啊!

网友K:
小心为好

网友L:
有一次房子装修,用了个旧插座,里面短路了,十多米线那火是呼的烧的过来,还好在我这边是两根线直接联在小铁塔上用的,间距了半米左右,直接用斧头砍了一根线才算完,那次后我直接搭线一定加保险,从来没改过

网友M:
冒烟 燃烧 是少不了的哦

网友N: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O:
我都试过剪电线时一时忘了,两根一起剪 ,给果报废了一块新电

网友P:
原帖由
yxz24
于 2008-1-31 20:23 发表
踩?万一越踩越短路就惨了
同意,不要踩啊
危险

网友Q:
还好,一般我做这种事情之前都先作危险点分析
至今没有出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