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过啊,502滴到木地板上,怎么擦掉?

楼主(2008-01-29):
罪过啊,装GUPPY的时候,把502给滴到木地板上了,用抹布沾水怎么也擦不掉,各位老兄有没有好的办法,能把胶除掉,幸亏老婆这两天心情好,没说三道四,要不,惨了,还敢把家搞的乱糟糟的装飞机。

网友:
好像用丙酮~

楼主:
谢谢,这就去找丙酮

网友:
最直接的是用砂纸砂一下~~~
绝对能解决,如果是深色木地板的话...

网友:
不让我diy,不欣赏我diy的女人我是不娶

网友:
不用吧,502怕高温,想办法上高温的东西,熨斗看行不?

网友:
太同情你了!!你试试用刀片小心的刮一刮

网友A:
要是滴到肉上了咋办???

网友:
502是微溶于水的,经常拖地就能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滴到肉上了咋办???

粘住手就用丙酮擦,小学5年级就不小心干过这种事情啦

当然如果想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也可以强行拉开

网友:
用502之前先在手上抹上点油脂,普通的擦手油即可,光涂手指头就可以了,我502滴地板上基本是用小刀刮!!

网友:
502是脆的,可以用竹片强行压碎

网友B:
呵呵,不要用丙酮,不但把502擦掉,连地板漆也一起抹掉,是越擦越花。记住不要用化学方法,要用物理方法,比如经常没事在滴胶那个地方边反省边用拖鞋蹭两下,等老婆原谅了,胶也就掉了。

网友:
用摩擦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要用丙酮,不但把502擦掉,连地板漆也一起抹掉,是越擦越花。记住不要用化学方法,要用物理方法,比如经常没事在滴胶那个地方边反省边用拖鞋蹭两下,等老婆原谅了,胶也就掉了。

网友:
丙酮洗502确实不错,直接可以擦掉,但是伤漆,洗花地板就无法恢复了。好像不耐高温水,微溶于水,慢慢用水拖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在想丙酮可能会把地板漆给腐蚀了,拿抹布擦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油沁一下,记得不要用汽油哦,不然漆都没了,沁油一段时间就会整块的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滴到肉上了咋办???

我都是直接用刀解决

网友:
如果是强化木地的话,就用刀刮吧!很好刮的。

网友:
用硝基甲烷

网友C:
用硝化甘油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硝化甘油擦

这东西可是**

网友:
aron alpha debonder

AA 胶溶解液

大约十元

网友:
老兄,不用,用电磨磨平,然后用羊毛毡蹭蜡烛抛光。OK
新的一样。

我玩环氧树脂灌封的时候,在我家地板上弄了一大片,还是黑色的呢!
一只等到它完全干了,才敢动手清除

网友:
502不会和面漆溶在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