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打副翼、升降的时候是不是两个舵机同时动的?

楼主(2008-01-29):
我跟朋友每人一台,21,25号机,都是用9XII,但是我们设置不一样,我用三角翼混控,他用直升机模式,结果是,我打副翼是两个
舵机
一上一下,打升降是一起上下;他的是副翼一个舵机动,升降另一个动,他说lama都是一个动的……
我觉得我的设置正确,想问问用原装控或者在飞的兄弟,是不是?

网友A:
不是这样的.你肯定开了120度十字盘了.这个只能是90度的

网友B:
直升机用三角翼混空?
你天才?

网友C:
呵呵,多看看帖子,蓝箭用普通模式

网友C:
要么是固定翼中校,要么是灌水中校,可惜了9x2

楼主:
不好意思,没观察仔细,受ccpm的影响才设成这样的,不用三角翼混控模式,无法设成副翼双推拉,蓝箭的飞机没玩过,复印的说明书质量也不敢恭维,所以走了弯路……
我只是诚心请问对这个机有经验的各位,楼上二位也不至于这么风凉吧……
虽然我直机很久没玩,但是也是从直机入模的,由于不是天才,所以最近一直飞固定翼;9XII是原来用来飞450的;水更是从来不灌的,可惜了二位的苦心……

网友D:
不要这样.大家玩的是开心.飞好了,是水平高.飞不好,是我们蓝箭的质量差.没关系的.大家都有个认知和了解的过程.

网友C:
呵呵,双奖共轴机斜盘就是这样45度,不是单奖机的90度

网友C:
学名叫“陀螺滞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