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为何飞不高

楼主(2008-01-29):
我的004为何飞不高,电刚充满,只在0.5米以下乱飞?

网友A:
电池或主马达不行了

网友B:
马达轴上点缝纫机油,我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加点油就窜起来

网友C:
检查是否有双桨、主轴是否弯曲、电池、电机。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帮助,等天气好了去试试

网友D:
是螺距没调好吧.

网友E:
马达换个12T的齿轮试试。

网友F(2008-10-11):
LZ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目前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检查过双桨
检查过马达
检查过电池,拿到LAMA上还能爆飞7~8分钟呢
拆下马达,用手转主轴,非常顺畅,没有弯曲
我发现油门推到80%的时候,接收上的红灯亮起,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只能贴地飞行了。。。。郁闷啊!

网友G:
电池已不行了。

网友H:
那说明是电池光有电压没有电能了 电池报废了 换吧

网友I:
原帖由
richent
于 2008-1-31 03:45 发表
是螺距没调好吧.
004 是固定螺距 4通道的
估计是马达不行了 有刷的很快的 我的016有刷飞了10个起落就over了
现在换了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