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9257的SE在IDLE下会突然甩尾

楼主(2008-01-29):
刚把SE侧板全换成钛板,顺便把所有的线都裁短,并且把尾舵机拉杆换成碳纤杆(尚无固定环固定)。现在却发现机子在NOR模式下锁尾很好,但是一旦切换IDLE模式,尾巴会间歇性的突然顺时针甩尾30度或者90度,很难控制。到底是接线接触问题、干扰问题还是401的感度问题呢?请大侠们解答一下!

网友A:
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的是 陀螺仪 双面胶 固定的太死 没有缓冲
和你一样 一开 IDLE 就90度 摆尾
普通模式下 正常

网友:
另外建議LZ尾拉桿最好加上一個固定環
轉速提高後,要推動尾螺距,力量就必須更大
如果像500級、600級的,又採用金屬尾槳夾
很容易把舵機給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的是 陀螺仪 双面胶 固定的太死 没有缓冲
和你一样 一开 IDLE 就90度 摆尾
普通模式下 正常

是不是加上层双面胶会好点?
还有的是SE的固定环容易断,又没有单卖的,我都断了3个,只好换原装碳纤拉杆,又没有相配套的拉杆固定环,只好让它光杆。

网友:
偶也是。。。拉杆固定环断了。。。没地方买。。。额。。。
8过偶还不会3D的说。。。不知道将来开idle会不会和你一样状况 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加上层双面胶会好点?
还有的是SE的固定环容易断,又没有单卖的,我都断了3个,只好换原装碳纤拉杆,又没有相配套的拉杆固定环,只好让它光杆。

2层 就没事了

楼主:
换上2层,明天试下行不。不行的话,换上固定环

网友:
亞拓有出固定环

楼主:
还是捆绑的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样。就是因为401绑太紧了。

网友:
固定环可以自己做的

楼主:
晚上加了块双面胶,迫不及待地小试了一下,开IDLE(没翻),居然不甩了!过两天再试试翻转,看是不是彻底消除。谢谢各位楼上

网友:
我和楼主情况差不多,打3D时不是甩尾,而是左右追尾、加抖动。我没有用固定环,401也是用了两层双面侥,陀螺感度是50

网友:
可能是气温太低的原因我的450完全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