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C带的T9控数据没了

楼主(2008-01-29):
反TDF改了下美国手,发回来发现以前的设置都没了
昨天还看到有个四川的模友发的数据,今天怎么也找不到了
谁能再发下了,我是个新手不会搞啊

网友A:
天地飞会让你找模型厂家,模型厂家会说不是他们的问题不回答

网友B:
GL450+TDF参考数据设置图(:提前祝各位模友春节快乐(;
 数据怎么就丢了呢 (不过不怕拉:loveliness: )
其实每款飞机的设置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没有办法给出统一标准滴
你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
首先要拔下电机电源/
先开遥控器/再让飞机控制系统通电,
油门最底,调主桨-2度,把油门打到中间,主桨是+5(这里可以参考GL450说明书上的)
K-h#s.X&q
.t
F7T"h
bbs.5imx.com5w9C3o%g2G"k3d
在此基础上做稍微调试,相信一定可以调整到你飞机的最佳飞行状态。。。
最后提前祝各位GL系列玩家和广大模友:春节愉快。。。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