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甲醇机和汽油机飞行费用的比较?

楼主(2008-01-29):
我一直在飞甲醇机,发现油实在是太贵了,请用过汽油机和甲醇机的哥们顺便路过给个指示:
如果在一个固定周期比如说玩一年的时间,46的甲醇机和26CC的汽油机相比,相同的飞行时间,(排除炸机损失),他们两个哪个投入的多一些,
我一直想换汽油机,现在汽油机才800元就可以买到,是比甲醇机贵好几百,但是油料我感觉会比甲醇机省很多钱,最终也把那几百块钱省出来了

网友A:
汽油机用的油大家目前都是自配的,所以甲醇机也应该按自配油计算.
没用过汽油机,楼下的计算下效费比

网友B:
家里地方够大,运输没有问题,肯定上汽油机咯
维护成本,和燃油成本要低很多

网友C:
虽然你说不考虑炸机
但我还是觉得应该现实点,不炸机是不可能的,哪怕只是断桨都要比甲醇机贵的多。

网友D:
甲醇机的油
自配8元/升,成品油30/升。
汽油机用油用最好的8元/升也够了。
结论:自配油,甲醇、汽油差不多。甲醇机排量小烧油少省钱,但发动机寿命短又费钱。气油机反之。
结论2:要是刚入道还没买发动机的话就买汽油机。如手上有甲醇机,就先烧自配油,不要再买甲醇机。等手上的甲醇机不行了,就廉价卖掉,转汽油机。

网友E:
汽油机用油用最好的8元/升也够了。

网友F:
汽油机买的时候舵机都会让人疼到死

网友G:
注意,发动机基本上都是摔坏的。而且汽油机普遍重量大,对起降场地要求高,要求很轻的着陆,偶然重着陆都可能很伤,如果迫降或炸机就更惨。总之整个成本都要比小排量甲醇机高,没有可比性,是两个层次的东西。

楼主:
我都说了不考虑炸机,技术没把握我也不会轻易上汽油机的,我只是想看看汽油机是不是要比甲醇机省钱

网友H:
我准备上一架2米的330L 45CC的

网友G:
现在汽油贵,和自配油的甲醇机费用差不多的,可靠性也并不明显占优,特别是改装的汽油机,容易空中停车,反而比不上调试好的甲醇机烧自配油稳定。汽油机够气势,欣赏价值高,但是当作练习机玩的就很少。如果用作长航时的飞机,因为其工作条件较为稳定,才凸显出汽油机省油的优势。要么做大比例大尺寸的像真飞机,汽油机就有绝对优势。能把这么大的飞机运老远去飞,那燃料的耗费就可以基本上忽略。

网友D:
综合看来玩汽油的支出要高.

网友I:
如果不考虑摔机,场地,运输,当然是汽油机省钱,..
1.汽油机比甲纯机皮实.工作稳定
2,燃料便宜,购买方便(甲纯的自配油和汽油自配油不可同日而语,甲纯自配油和成品油的效率和工作稳定性有一定差距,汽油自配油则工作很稳定,动力也差不多)
3.大机机和小机机比在翼载荷比例差不多的情况下,操纵更容易.(同比来讲更减少了摔机盖率).....

网友G:
那就甲醇机和汽油机各整一架,看谁活到最后,来个账本,反正现在两个都不算太贵。

网友F:
说实话,汽油机并不省多少银子
当然,燃料是是绝对省的
但是买发动机、舵机、电池的银子却是不少啊

网友J:
还是用汽油机经济些。

网友K:
现在随着技术一天比一天好,飞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也考虑年后上汽油机了,先来个26CC的。甲醇的太贵了

网友L(2008-02-29):
甲醇机主要是燃油太贵了,我使用的是52发动机,平均每分钟10毫升油.自己配的油动力性和稳定性都不行(限于我自己哈).在这样下去还是上汽油机算了.如果哪个兄弟能研制出廉价又实用的燃油那就好了.10元一升就能接受.在我看来甲醇机燃油成本也不可能那么高啊,商家都把模友当猪头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