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用蜗轮蜗杆减速的舵机

楼主(2008-01-29):
使用
舵机
发现要保持一个位置(有负载时),
电机
要不停的正反转,为什么不用带自锁特点的蜗轮蜗杆减速呢?有什么问题吗?
希高手讨论

网友A:
很早前有过的

楼主:
什么原因又都不用了?肯定有什么致命缺点吧?

网友B:
蜗轮蜗杆制造要复杂一些,不如直齿齿轮简单,齿轮箱也复杂,体积不好控制

楼主:
但自锁功能省很多电,力矩也大,精度也会高,在非锁尾应用情况下,超过最高级的数字舵机!优点多多呀

网友C:
蜗轮蜗杆的问题在于反应速度慢,还有传动时能量损耗比较大。

网友D:
有自锁的涡轮蜗杆效率传动很低,另外加工和装配精度也要求很高,估计价格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