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流行说法---有刷比无刷反应快!

楼主(2008-01-29):
流行说法---有刷比无刷反应快,想了半天原理也没明白为什么!
有刷与无刷只是换向方法不同,怎么会影响启动速度与力距呢?(假设相同的电极结构,及供电电压)
看来是流行的错误!
高手看看

网友:
就电机本身结构来说,有刷的电刷会给转子带来阻力,所以启动应该慢于无刷,我觉得问题出在电调,有刷的启动比较简单,只要恒流供电就行,而且电压越大,启动就越快。但是无刷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无刷电调要不断变换电流方向,这样,就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即电流从0到峰值,再回落。这样,就限制了无刷电机的加速度。

网友:
电调和感应的区别啦,车用无刷电机都是有感应器装在上面的.

没装感应器(霍尔元件)就靠电调自己模拟,启动当然慢了

好比电喷没有化油器来得直接一样.

网友:
现在航模飞机用的无刷电调,基本都是通过检测反向感生电动势来确定换向时间
这样省去了霍尔传感器,但是这种方法在静止或启动时,反向感生电动势为零或太小
无刷电调根本不可能精确换向,考虑到反向感生电动势的检测时间,与启动时保护MOS管不超流
这种无刷电调启动时的占空比不可能做到100%
而碳刷马达机械换向,任何时刻占空比都可做到100%
所以才有无刷反应慢一说,这个慢并非单指电机本身

在模型车辆上,动力需求与飞机不同,它需要经常刹车、启动、倒车
对电机在启动时段的扭矩要求很高,所以模型车辆上多装碳刷马达
但现在已经有车用有感无刷,由于有专门的硬件相位传感器
这种系统启动阶段性能已经做到非常好了

网友:
理论上有感的可以和有刷一样快,可以全力距启动

楼主:
楼上几位分析的透彻,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