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模拟器问题

楼主(2008-01-30):
纯新手,想先买
模拟器
,再玩V3,再玩好点的,这样的步骤。
现在想买一套模拟器,请问哪种比较适合新手,还要买
遥控器
吗?
在考虑重复投资方面,直接上一个比较好的遥控器比较好吗?
还有就是飞机上用的多通道的遥控设备可以用到遥控车上不?
请知道的老鸟们回答一下啊,谢谢了~

楼主:
没人回答啊,老手们劳驾啊

网友A:
REFLE XTR应该是目前最好的模拟器,控能买个6EXHP当然最好,ESKY的也支持,我正在玩但是怎样调试设置还没全弄懂,望后面的高手指点。玩车当然可以,但是接收机拆来拆去,岂不麻烦,要么多买几个接收机。

网友B:
我是买了个9x11,现在也没打算换。
模拟器现在在用xtr,感觉还可以。其它的没用过,不好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