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的电机问题?

楼主(2008-01-30):
我刚飞LAMA V4飞了5分钟
电池
红灯闪了,停飞可一摸电池好家伙烫手,两个都一样,请问各位这正常?

楼主:
3Q 新电池是否需要反复充电,才可以延长使用时间

网友A:
做好散热

网友B:
烫手的标准是什么?正常情况下,飞完以后电池和马达都会发热,电池发热的程度应该是有热感但还是可以一直抓在手里,但马达的那种热是手指碰上去就要立刻缩的。如果LZ的电池和我描述的电池一样的话就属于正常。

网友C:
才5分钟?太短了
新的怎么也10多分钟…
新的电池从满电玩到红灯也不会烫就是温的…你那机子用多长时间了?

网友D:
我的电机加散热片,飞完温度比电池温度稍稍高点,可以用手一直摸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