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N的的G2有问题啊!有一路电压调不下来啊!

楼主(2008-01-30):
就是第二节的电压一直在4.2061V啊!!
其他的都换精密电阻了!都在4.1998和4.2006之间!就2路在4.2061V,电阻已经是调到0了!
那为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A:
才高了6.1毫伏,0.15%的误差,
温度漂移都有这么大了,
没必要这么准!

网友B:
你的表也太准确了吧?

网友C:
强烈要求LZ上图,想看看你的那个万用表长什么样子 ~~~呵呵

网友D:
顺着第二路布线找,在背面有一个固定阻值的电阻,将其换掉,换小于原阻值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换了个小的电阻!现在好了!调到满意值了!

网友E: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F(2008-02-29):
什么表啊

网友G:
应该是台式表吧!好专业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