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004的大齿盘如何拆下来

楼主(2008-01-30):
是强拉下来吗?疑惑中

网友A:
里面有个内六角顶丝啊,必须松开.

网友B:
应该没有这个内六角顶丝。
将大齿盘往上顶,露出插销位置,将插销拿掉,用挫在这个位置挫挫。原因为ESKY004的主轴较软,转动的力量另这个地方变形,导致大齿盘无法脱下。

楼主:
我得是老版本的esky004,楼上的办法好像行不通啊

网友B:
只有这个办法了。
当然首先将别的东西拆掉,只留下主轴和大齿盘。
就是插销孔处变形了,要多挫。

网友C:
上图说话啊,我的004是新版的啊~~~只有插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