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参数、浆参数、电池参数、机型的相互关系

楼主(2008-01-30):
电机参数、浆参数、电池参数、机型的相互关系

     经常有初入魔道的桐子,弄不清这些参数含义,我在网上查到这样一些数据,奉献给大家,愿大家早日成为大师....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

网友:
又复习了一边

网友:
好帖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重温老帖

网友:
学到了。谢谢LZ

网友:
我的理解是 桨的尺寸=扭矩 螺距=功率?

网友A:
我的理解,高KV、大扭矩的电机难找,但有。
推力不等于速度,但推力不够,速度就谈不上,因为飞不起来,推重比对起飞很重要。
起飞后就换档,电调是自排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高KV、大扭矩的电机难找,但有。
推力不等于速度,但推力不够,速度就谈不上,因为飞不起来,推重比对起飞很重要。
起飞后就换档,电调是自排挡。

网友:
还有把这里的测试数据记得很熟悉,跟自己的名字一样,很有帮助!

1:翱翔飞翼上配的小马达的测试数据
http://www.aoxan.com/product/show.asp?id=15

2:XXD的测试数据
  http://www.5irc.com/product_detail.asp?id=1332 ;
  http://www.5irc.com/product_detail.asp?id=1333

记住上述测试数据,好好琢麽一下,就变成专家啦,呵呵!

网友B:
竟然盗了我文章在此贴上,

等收我的法院传票吧,

网友:
理解中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文章,造福摸友

网友:
好东西 正要玩这些呢!谢谢了

网友:
温故而知新,定将贯彻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盗了我文章在此贴上,

等收我的法院传票吧,

原来是飞机佬的贴子,好在俺在本贴前面加上了这句话:  "经常有初入魔道的桐子,弄不清这些参数含义,我在网上查到这样一些数据,奉献给大家,愿大家早日成为大师...."

以造福广大模友......
俺没有用来赢利,故不算侵权吧......?!
不过还是要谢谢飞机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