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为改造成数控铣的X2配套的DRO接口实验视频演示

楼主(2008-01-30):
我利用寒假时间改造的X2机械部分和传动部分基本完成,试运转一下非常理想,目前正在考虑如何为X2设计和配备功能齐全的控制系统,高电压大电流的驱动板子已经设计完成,呵呵,工作电压和驱动电流可达到100V/8A(可不是那个什么A3986芯片啊),256细分,电流衰减功能,新型的半流控制和电机电流调节,1~8A十几档可调。
另外就是增加数显卡尺改制的DRO三维显示,以方便准确的帮助手轮操作(不用怕电机失步啊),花了两天时间分析了一下数显卡尺的数据输出接口,临时搭配一个单片机接口电路,今天调试完成了,给大家上个调试实验的图片及视频演示。
    和DRO搭配的电子手轮(MPG)的硬件连接和使用的使用方法见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20237&page=2

    通过DRO接口实验现在可以做到三轴快速显示(50次/秒)和慢速显示(4次/秒),分别用外接数据键控制控制来选择,还可以用数据键完成清零、单位换算、最大值和最小值跟踪,数据保持,不过液晶屏的数字小了点,等正式制作室换成数码管或大的液晶屏显示数据。在正式完成制版前先发点实验照片和视频给网友看看。

这是我即将要待命安装的改造后X2微型铣床,机械部分详细改造过程可见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20034&page=3

花了210元买的三个数显卡尺,两个量程300mm,用来测量显示X和Z轴位移,一个量程150mm,用来测量显示Y轴位移。把几个卡尺的卡头都切掉了,便于安装。

打开看了一下数显卡尺的内部结构,看内部走线和数据线形式分析可能不是SN6612的芯片,可能是6601或6602之类的。通过实验也已经验证了是较早批的数显芯片,可以利用时钟和数据线来完成各种设置。也很方便,不用向外另引线了。

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其接口工作方式是同步串行, 二进制编码(补码),48位串行数据,分两组,采样周期分为 慢速显示状态(250ms, 数据稳定、省电)或 快显状态20ms ,数据脉冲宽度22微秒 。
引线四根,自左至右: oV 、Data 、clock 、-1.5V

接好数据线封装待命的数显尺

临时搭配一个单片机电路,不用说,大家可以猜出来是一般的51单片机,先用来做个实验,时钟是用的12M,速度慢些,不过只用来控制显示一轴还是绰绰有余,等制版时再选个好点的兼容51系列的速度高点的芯片,液晶屏是原来的,用来显示一下,以后还是用数码管大气方便,或者选个大屏幕的液晶屏。

还有一段DRO接口实验视频演示,不知道如何传上来,给大家看,我试试传一下,或谁能教教我。

着急想看网友得可以连接到 http://program.aeeboo.com/541047.html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A:
楼主可否告知这光栅尺(卡尺)的通讯协议?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的分渡头很漂亮,
请问是哪里买的.

网友D:
以前淘宝有个卖安装座数显尺的,价格比卡尺稍高一点,等想买了,撤摊了,现在找不到了.其他同样的可要价高了去了.

如果有便宜增量光栅尺,或感应同步器,用来与步进电机组成闭环,什么丢步,回差等等误差都可以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告知这光栅尺(卡尺)的通讯协议?

数显卡尺是非标准串行同步传输,现在市面上混杂各种新老式芯片,但是数据传输原理基本一样,这是SN6612的传输格式,我就是参照它的,用示波器量一下,周期时间和脉宽少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分渡头很漂亮,
请问是哪里买的.

分度头是原来仪器上拆下来的,很精密,回差可调,可以调节到基本没有回差。电机是五相电机,四爪卡盘是80mm的,用来玩玩小尺寸的非金属和铝合金一类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买把尺实践一下。

网友:
孙老师的作品对改铣和尺的是个福音

楼主:
是啊,即使小铣床和小车床不改成数控,装一个数显也方便多了。也不怕丝杆有回差和省却了计算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淘宝有个卖安装座数显尺的,价格比卡尺稍高一点,等想买了,撤摊了,现在找不到了.其他同样的可要价高了去了.

如果有便宜增量光栅尺,或感应同步器,用来与步进电机组成闭环,什么丢步,回差等等误差都 ...

呵呵,是个好主意,所有的旋转和变形回差都基本可以消除,不过新的光栅尺太贵了,再说要是经常叫CNC这么折腾,可能寿命也不会长,要是有谁设计个滚珠光栅尺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数显卡尺是非标准串行同步传输,现在市面上混杂各种新老式芯片,但是数据传输原理基本一样,这是SN6612的传输格式,我就是参照它的,用示波器量一下,周期时间和脉宽少有区别
http://photo.5imx.com/up/08 ...

楼主, 你可真是大好人呀!  我也在学如何编程呢, 呵呵, 而且我觉得似乎可以把容栅给接起来使用, 咱们看看好不好用, 因为数显头的读数显示范围为999.99MM,  可以尝试一下!~~~~~   回头短消息您~!!

北京小李

网友G:
我想在铣床上加装数显,但又不懂电子.LZ 可以帮忙搞一套吗?就象你哪套一样,三轴带显示.我可以先付钱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可真是大好人呀!  我也在学如何编程呢, 呵呵, 而且我觉得似乎可以把容栅给接起来使用, 咱们看看好不好用, 因为数显头的读数显示范围为999.99MM,  可以尝试一下!~~~~~   回头短消息您~!!

北京小李

我也贴贴俺们村里种得的鲜货!  主要是容栅尺的印刷敷铜层的形状, 还有读数头的内部形状, 完全可以在一个长尺上做出多个读数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在铣床上加装数显,但又不懂电子.LZ 可以帮忙搞一套吗?就象你哪套一样,三轴带显示.我可以先付钱给你.

最重要的是防止金属碎屑进入容栅尺和读数头的狭缝中去, 进去了扎破绝缘漆就会读数出错的,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
孙老师出招必是精品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利用寒假时间改造的X2机械部分和传动部分基本完成,试运转一下非常理想,目前正在考虑如何为X2设计和配备功能齐全的控制系统,高电压大电流的驱动板子已经设计完成,呵呵,工作电压和驱动电流可达到100V/8A( ...

那个A3986我觉得还挺好用啦, 为什么觉得不好, 能说具体点儿吗? 有什么潜在风险呀?

800W这么大的功率,  呵呵, 您自己做的IGBT管子的吧?!  我也想学做专业型驱动器呢!  :)

楼主:
呵呵!100V是理论值了,主要取决于MOSFET管的功率了,实际上能不能用上,就根据自己的需要了,在现代工业上对步进电机驱动器不追求太高的电压,一般不超过50V,大多是30V左右,对一般的工业要求够用了,要求性能高的还是采用伺服电机了。
A3986驱动芯片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性能也够一般的使用要求,不过在解决不同性能的步进电机振动方面不是很理想,这方面A3985要比A3986好不少,但是需要微处理器控制,在电路设计和编程上要复杂一些,这两个芯片都是将MOSFET管的驱动级做在芯片里,所以要和MOSFET管共电源,因为A3986和 3985芯片的电压限制在50V,所以是电机驱动电压也受到限制,,不过有资料介绍可以通过增加外部MOS管驱动级来提高电机供电电压,其实,一般使用也没有这个必要。而且A3986芯片本身也没有什么风险可言,网友可以放心的使用,不过电路设计好坏会使其驱动器的性能有不同。
呵呵,我只是DIY玩玩了,换个思路,总不能向以前一窝蜂用TA8435,现在又一窝蜂用A3986,多样化是的设计才会有乐趣,或许有一些发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100V是理论值了,主要取决于MOSFET管的功率了,实际上能不能用上,就根据自己的需要了,在现代工业上对步进电机驱动器不追求太高的电压,一般不超过50V,大多是30V左右,对一般的工业要求够用了,要求性能 ...

谢谢, 了解了!  我一开始也奇怪, 3986的上桥臂和下桥臂竟然用同一种N道的MOSFET, 原来它在里面做了个电平的处理电路, 其实还是那句话, 够用就好,
其实我也挺看好直流电机+码盘 所组成的直流伺服驱动器呢, 想开发开发, 做个PID算法来控制控制, 可以实现大扭力,低噪音和闭环控制

小李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显卡尺是非标准串行同步传输,现在市面上混杂各种新老式芯片,但是数据传输原理基本一样,这是SN6612的传输格式,我就是参照它的,用示波器量一下,周期时间和脉宽少有区别
http://photo.5imx.com/up/08 ...

呵呵。。最近就在找这个资料。。
谢谢!

网友:
对电气一窍不通,将来要搞CNC,只能向各位高人求教了。

网友H:
太强了,我想会有不少同好与我一样不太懂电子,楼主能否批量采购制作一批满足坛子里想加装数显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强了,我想会有不少同好与我一样不太懂电子,楼主能否批量采购制作一批满足坛子里想加装数显的朋友,。

呵呵,心情和我开始一样,前一段想买个现成的,一问正规的产品的价格实在是不便宜,如果有现成的还便宜我也就不费这个精力了。我过几天也要做板子,带做一批倒是不困难,关键是市面上的数显卡尺的芯片有不同型号,数据传送有区别,要都每样买来试一遍才可以,而且还要有一定的通用性,这就难了。另外假期过后还要到上海忙一段时间,这几天还要抓紧把驱动和控制器做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100V是理论值了,主要取决于MOSFET管的功率了,实际上能不能用上,就根据自己的需要了,在现代工业上对步进电机驱动器不追求太高的电压,一般不超过50V,大多是30V左右,对一般的工业要求够用了,要求性能 ...

老大是单片机+DA方案?

网友:
受教了,认真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是单片机+DA方案?

还不完全全是的,先叫小媳妇露个小脸见见公婆,别见笑了,等调试好了在给大家详细介绍,这是前几天搞好的原理图,传不了大图象,看看大概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度头是原来仪器上拆下来的,很精密,回差可调,可以调节到基本没有回差。电机是五相电机,四爪卡盘是80mm的,用来玩玩小尺寸的非金属和铝合金一类还可以。

是什么仪器上的有这么小的东西,你知道哪里有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仪器上的有这么小的东西,你知道哪里有买呢?

是我们新改造的一个图像仪上的小电动转台,花了2000多元换了一个大点直径新的转台,这个吗,自然就收编旗下了,不过那个80mm的四爪卡盘可是后来另配的。感觉大了点,勉强搭配。小转台尽管小,可是里边的传动结构非常精密。

网友:
孙老师你用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

孙老师你用的带DA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把卡尺的显示转换到快速模式的呢?指令是什么?

网友:
好铁,好铁 众人拾碳,百炼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