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飞不起……有经验大侠进

楼主(2008-01-31):
小弟一架LAMA,V3的,
电池
装其它机上没问题,本人试验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装回自己的的V3就飞不起,表现为离地不高,5CM左右吧~然后就一直亮红灯……这是马达的问题吗?机器做轻量化处理,4合1 已经将外包全部拆掉……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A:
电机不行了

楼主:
…………
终于逃不过这个命运!又要换……新年没得玩了……

楼主:
才看到楼上的帖子~马上检查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C:
电机退磁了

楼主:
郁闷了~~又要换马达了~~~唉~~~~换个科乐科 的130进去~~~

网友D:
咨询下四驱改
在里面加风扇更好点

楼主:
接受中!!找找四驱改兄弟先~~

网友E:
130马达好处就是声音超小.不过动力和180比,还是明显小的.

网友D:
我也想問下這個問題·1··
我是帶電顯飛的···
但電量顯示在大概3.5V時,四合一上的紅燈就閃閃的,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電壓低的意思??但顯示在3.5V算低嗎???
是不是冬天天氣冷的問題導致電池電壓不穩定???
知道的兄弟請解答下,謝謝···

楼主:
应该是算低电压了吧~因为已经都推尽油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