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lama试飞成功(更新一些老外最近的照片,148楼)

楼主(2008-01-31):
有刷电机有多烦人估计每个lama玩家都能体会到,相信不少人都有改无刷的冲动。
发现rcgroups上的老外几年前就有改无刷的成功案例,但苦于国内找不到合适的无刷电机。
前一阵子终于发现了一款叫紫金铃1818的无刷电机,看参数基本符合要求,并且rcgroups上的一个老外也用了这款电机,于是决定一试。
改无刷所需的电机电调陀螺什么的早就备齐了,最近才抽出两天时间搞了一下,没想到还算顺利,成功了

先上两张图:
目前只是原型机,各种设备杂乱的绑在一起,先验证是否能飞,然后再慢慢整理

再来一段视频:
起飞的时候机身会钟摆一样的晃动,飞起来就好了,有可能和上旋翼头用的是colco的有关,这个平衡锤明显比esky的重不少

楼主:
先说一下详细配置

1818无刷电机       2个
好盈10A电调         2个
esky 0704A陀螺   1个

lama V3原配接收
lama V3原配机身
lama V3原配电池

发射机6exhp

再说一下改无刷遇到的主要问题
机械方面的问题
1.180电机的轴径是2mm,而1818电机的轴径是2.3mm.所以原来的8T齿轮不处理一下是套不上去的.我用一个圆锉扩孔,没想到在往1818上套的时候竟然把齿轮撑爆了两个.幸好还有备用的,孔又开大了一点,但又不能太大,要自己掌握分寸
2.1818电机的安装孔是三个120度的螺丝孔,用的是M2.5mm的螺丝.要自己在lama的机身上打三个洞,注意洞要打成长条形,因为安装电机的时候还要调节齿轮间距
3.1818电机的外径和180电机差不多,但还是有些地方会干涉,机身要削掉一些

电子方面的问题

共轴电直最要命的就是混控的问题了,老外有4种解决方案
1.自制有刷到无刷的转换电路,这样可以利用lama原来的4合1(这种方法最好,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制转换电路)
2.使用遥控器上的混控功能,加一个普通陀螺仪(如果要完美混控,需要控的功能比较强)
3.使用一个带锁尾功能的陀螺仪,根本不需要混控,陀螺仪会帮你做好一切(听起来不错,但实际操作起来没那么简单)
4.用V-tail混控+陀螺仪, 可以用lama自己的控(没搞过固定翼,不太清楚V-tail混控到底咋回事)

我使用的是第二种混控方案,第三种也试了,打开0704A的锁尾后,电调很难初始化成功,而且上旋翼经常不受控的自己转起来,相当危险.我一个上桨夹的球头就在做这个试验的时候炸机断掉了,只好换上了colco的上旋翼头.

网友:
顶!!控制怎么样
性能比以前好吗

网友:
严重支持!!我的LAMA电机坏了~~郁闷啊!

网友:
电机哪买的

网友:
lz
你的线是如何接的 可以给个接线图看看吗 谢谢

楼主:
其实lama改无刷是一件非常烧包的事情,意义并不是很大,当原配的180电机退磁完蛋后,也该上真正的6通单桨电直了,尸体就直接二手版处理掉
当然除非对共轴反桨机有特殊的偏好,或者像我一样烧包

接着说一些经验

关于混控

共轴机的混控比较麻烦,throttle通道需要和rudder通道联动

throttle 加 的时候 rudder 加 ; throttle 减 的时候 rudder 减;
rudder 加 的时候 throttle 减 ; rudder 减 的时候 throttle 加;

如果你的控有混控功能,并且有两条mixer,那么就可以完美混控了
但我的6exhp只有一条混控,也可以凑合着用

关于飞行效果

1.虽然只有一条混控,但转向时感觉不到什么影响,也可能是本身lama飞行高度就需要不断调节,已经很习惯随时调节油门
2.动力当然强劲不少,飞完电机也就能感觉到温度有变化,一点儿温
3.0704A陀螺的感度在30%,并且为非锁尾模式,感度再大机身会抖动的厉害,根本没法飞.尾巴稳定,没感觉到和改之前有何不同
4.飞行时间还没有测试,老外们说8-10分钟没问题.

楼主:
老外改lama无刷的帖子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447808&highlight=brushless

电机的taobao链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657737c61985024fda2b7acda9a5f01d.jhtml

连线图

网友:
这个贴子比较牛! 先顶再看!

网友:
强贴。。。。。。先顶再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
2.动力当然强劲不少
...

起飛重量多少?

网友:
麻烦问下LZ,如果用6EXHP如何混控设置?谢谢

楼主:
目前全机重量206g,把各种线整理一下应该可以很轻松到200g以内

混控只用了6exhp的REVO 螺距-方向舵混控功能,油门杆在最下面和最上面我都设置成-100%

网友:
谢谢LZ.有机会我也想改来试下.

网友:
可个贴可升精了····顶

网友:
终于出现了
4V1拆掉了只用接受,对吗?
独立的陀螺如何接线呢?

网友A:
请问:拉玛的高度为什么总是保持不住??

看楼主也是在上下飘动,可能因为改无刷所以漂浮幅度比我我的要小。呵呵!
还有我的拉玛不是斜盘的,是斜板的?舵机是水平装的,不是垂直装的。是因为版本不同吗?
还有拉玛的斜盘调整航程方向是和机身成45°角,不象正常的电直与机身是水平和垂直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是同轴的缘故吗?
请各位朋友指教,谢谢!

楼主:
有关两个无刷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

主电调(控制下桨电机)的油门行程最好设置,和一般的电直设置方法是一样的
副电调(控制上桨电机)的油门行程设置麻烦一点.刚开始我在陀螺锁尾模式下根本没法弄,通电后电调报警怎么弄都不会自检成功.
后来没办法,只好关掉锁尾,在非锁尾模式下调,好调多了

现在飞机的启动过程是:
通电->两个电调同时启动->主电调顺利完成自检->陀螺仪自检完成->副电调完成自检->起飞
在陀螺仪完成自检之前,副电调会"滴-滴-"报警,大概是没有找到输入信号;陀螺仪自检完成后(指示灯由红变蓝),副电调会自动完成自检

一点经验:
1.两个电调不要一起通电设置油门行程,要一个一个来.
2.副电调的油门行程应该只有主电调的一半,这样rud杆在中位时电机不会转动,向右推时才会转动

网友:
LZ,顶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也是在上下飘动,可能因为改无刷所以漂浮幅度比我我的要小。呵呵!
还有我的拉玛不是斜盘的,是斜板的?舵机是水平装的,不是垂直装的。是因为版本不同吗?
还有拉玛的斜盘调整航程方向是和机身成45°角 ...

我飞火狐也是会有上下高度变化了,要想稳定高度必须要经常调节油门,好久没飞lama了,再加上是试飞,心里没底,飞的很烂

如果没猜错你的lama应该是科乐科的,我的第一个lama就是科乐科的lama 4.花了500多
科乐科lama的十字盘的设计是有严重问题的,在日本喜路宝lama的基础上偷工减料,所以说科乐科的设计人员脑子里有大便一点儿都不过分,具体可以搜搜以前的帖子

45度的问题正是喜路宝当年设计lama的精髓所在,平衡杆和上桨的夹角也是45度,所以..........大家都都是45度了

网友:
看了LZ贴``````````````````我自卑到差点不敢回贴了``````````

怎么我就对电子不通晓```` `````

真的超级超级无敌无敌再加个超级无敌宇宙的羡慕和佩服LZ````

虽然这贴是够详细了`看了只有震撼`````````````````毕竟国人少有````````````````但自己没人帮真的不敢下手``````

但我又比较喜欢共轴双桨``````因为外形改造限制不大````````可以改成飞行器````````````

天啊```````如果我能找到人当面教我,我一定也做个``````````现在只有盼望着`````盼望着`````

总结LZ为牛人```````总结贴子为强贴```````````

建议升精```````````

网友:
一语点醒梦中人!

说的很详细,困惑我许久的问题被你解答的淋漓尽致。终于明白了,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
感动得口水直流.

网友:
因為這貼版塊又熱鬧了··········呵呵

网友:
如果你发的优酷网我就绝对支持你
但是你发国外网站,你家里那摆设还有飞机的操控性,你不怕让外国人把我们看扁了

网友B:
太强了,萧兄,有没下手的意思,一起啊

网友A:
还有个问题需要请教楼主和朋友们!

这个:E-SKY EK2-0704A超小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如果水平固定在机身上会不会功能失效呀?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强了,萧兄,有没下手的意思,一起啊

想啊````但谁会呢```````你那边人多能帮你```

我自己搞不定的```````等我找到能手再算了

网友A:
我试过才知道

引用 网友A:
这个:E-SKY EK2-0704A超小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如果水平固定在机身上会不会功能失效呀?
请指教,谢谢!

看来这个只能垂直使用了
我横着上电,他还是原来的那个工作状态
按理说:说明书上应该写注意必须垂直放置!!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试试!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只能垂直使用了
我横着上电,他还是原来的那个工作状态
按理说:说明书上应该写注意必须垂直放置!!

补充一下: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C:
LZ
老實告訴你·····
我已經被毒害了········

看了你這貼更喜歡共軸雙漿了···
但自己能力有限·······哎···

冒犯問句
你這機賣嗎??
賣的話要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老實告訴你·····
我已經被毒害了········

看了你這貼更喜歡共軸雙漿了···
但自己能力有限·······哎···

冒犯問句
你這機賣嗎??
賣的話要多少錢??

老兄真是性情中人呀
模型的乐趣就在自己动手呀,我这样改无刷也不难也没啥技术含量,只是照老外的帖子里的方法实现了一下
就是投入大点儿,光两个电机加电调就386了,够买个新lama的
主要的乐趣在diy的过程,还是自己动手吧

网友:
我想說明一點··我不是為了方便和懶惰才想問你價格買的···

我問你的原因是這東西涉及電子··而我自己是個電子盲· ·而且單槍匹馬怕有什么差錯··以差錯我的東西就廢了·

·但我這邊一直都人沒有搞,不能手把手的教·所以我也不敢動··唯有先受這有刷·否則我肯定會改的··

這樣還是找到懂電子的人再搞了··要不自己亂來以不小心渣都沒有··

下面有三個問題想問下你··

1我在前面看不明白你是用了哪個方案啊··
就是你說鬼佬說出的三個方案···
請問你是用哪個的呢??

2還有是不是照著你給的接線圖接上就可以了??

3最后你改造這東西總共花了多少錢??

謝謝·`

楼主:
1. 用的第二种方案,就是用发射机的混控功能
2. 我就是照这个老外的图接线的,注意副电调和陀螺仪之间要去掉中间的那根线,因为陀螺仪已经有接收机给它供电了
3.
1818电机 56 x 2
无刷电调 85 x 2

剩下的东西都是我以前就有的
0704A陀螺 180
6exhp控      780

网友:
有没有方案是可以用回V4原装控的啊??
V4新版控也有混控的``但我不知道適不適合··

您第三個方案說到如果有鎖尾功能的陀螺儀就不用遙控的混控·那0704A這個陀螺儀不是鎖尾的么?第三個方案為什么行不通?

那個圖上綠色的,標有"雷鳥 9 ESC"這個請問是電調嗎??它和PHOENIX 10那個一樣的嗎??
請看圖

請問這兩個是不是一樣的電調??

舵機的接線是不是沒有變??

4  IN  1有兩個板,需要拆開或者需要修改什么電路之類的嗎??我看到您的圖片只有好像一塊板哦··我的是V4的,像有兩塊板接在一起的··

我問題比較多哦··因為真的很喜歡共軸··所以向了解多點··時候適合就向改···請不要介意···

謝謝LZ··

楼主:
混控的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案都可以用原来的控,V4的控我没有,不知道有冇混控功能

第三种方案我没有试成功,而且感觉很危险,因为上桨完全受陀螺仪控制,机身一动上桨就转,炸机后除非方向舵推到左端,否则上桨不会停止转动.不过老外有这么用的,而且有视频演示陀螺仪如何控制上桨.

我用的第二种方案上桨主要靠油门控制,只要油门收到底,上桨是不会转的.用手晃动机身上桨也不会转,和改之前基本一样,感觉比较安全.所以就只让0704A工作在非锁尾模式了

图中两个都是无刷电调,只不过品牌不一样.另外不是所有牌子的无刷电调都能和陀螺配合工作的,我是看老外用好盈10A和0704A配合没问题才敢买的

舵机接线不用变

4合1带晶体的那个板子是一个标准的6通道接收机,拆下来直接用

楼主:
想改无刷的兄弟先别急,rcgroups的帖子又更新了
Originally Posted by BBCX
I have recently tested the F-1818 motors. Do not run a pinion any larger than 8 teeth with these motors. The motors run at 137 degrees with the canopy on and around 133 degrees without the canopy. Thrust is almost as good as the Razor 400 motors and you have even more weight savings. The hightest temps I could find on these motors was on the stator. The can itself gets to about 103 degrees. Flight times have been over 10 minutes with a 10c 800 pack and 11.5 minutes with a 22c 800 pack. You will need to lube the lower bearing periodically, it was pushing out the grease after 10 flights. The upper bearing should not need to be lubed near as often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temps.
Originally Posted by bz1mcr
I was told a 7T gear (with correct 0.5 pitch) cannot be made for a 2mm shaft. If that is true you will not get one for a 2.3 shaft.

So with 8T and 69T gears and 1600 rpm hover thats 13800 motor rpm. Best efficiency is normally at about 75% of free running speed. On 2S voltage a 3600 Kv motor would have best eff. at about .75* 6v*3600= 16200 rpm. So I agree 3600 Kv is higher than optimum. That may be why they are running hot. It would also increse ESC temp.

Seems like 13800/(.75*6)= 3066 Kv would be about ideal.

他们用红外测温器,1818飞完后定子温度137华氏度,(折合58摄氏度),他们觉得有点儿热,觉得这电机并不是特别合适

网友:
還有幾點不明白··

1,照這張鬼佬的示意圖看,這兩個無刷電調并不是一樣的··一個是Thunderbird 9ESC  ,一個是P
      hoenix 10 ESC照你說是不是應該兩個電調都最用好贏10A就可以了?你是這樣嗎??

2,關于4合1的,你說帶晶體那個是六通板(也就是插舵機那塊板)拆下來直接用·那是不是另外

   一塊(帶陀螺儀,可調感度那塊)就可以不用了,  但接電池的線是接在帶陀螺儀這塊上的哦·

   那如果不要帶陀螺儀,可調感度那塊這塊的話,電池的線應該接在插晶體那塊板的哪個地方

  呢??能否給多幾個細節圖片,我想看下··謝謝

3,你的是前電機接在上面還是后電機接在上面的?著圖看得不是很清楚

4,麻煩你幫我看看,我對你這改造的思路理解對不對,下面是接線的順序

   前電機----好贏10A電調----接收板·

   后電機----好贏10A電調------0704A陀螺儀------接收板·

5,剛看清楚了點,看到接電池的那根線好像是直接從電調接過去的

是這樣嗎???

6,說回遙控的事·

      因為現在也還不夠錢買控,所以想用原裝控,

     我想問的是原裝控如果不行,那是因為什么地方不行??  V4新版控是有混控的,但我不知道這個混控是不是我們平常六通道遙控所用的那

     種混控(也就是我現在還不知道混控是什么,和混控有什么用)

  如果說換控的話,就如“发射机6exhp”,換控后是不是將原來插在原裝控上的晶體拔出插在发射机6exhp上就可以了??換別的發射機可以

   這樣嗎??因為買遙控一般都配接收的,之前也問過,說晶體不能隨便插用在不同的接收機和發射機上··我想了解清楚這個

麻煩LZ分步指點下··萬分感激···

楼主:
1. 用什么电调随便,只要能用就行,我用的两个好盈10A
2. 貌似老兄真的是没玩过除lama以外的独立电子设备的电直呀?接收机是通过接在3通道的电调供电的,电调通电了接收机自然通电了.
3. 前电机接3通道,后电机通过陀螺接在4通道,图里应该很清楚呀
4. 对
5. 接收机和电池之间没有直接的连线,接收机通3通道的电调供电

网友C:
剛又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說你用的方案是將陀螺儀的鎖尾功能關掉,那可以用以個不鎖尾的陀螺儀來代替0704A嗎??

還有問題六

麻煩了······

因為自己不了解,所以必須了解每一個細節(對我來說)

再次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又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說你用的方案是將陀螺儀的鎖尾功能關掉,那可以用以個不鎖尾的陀螺儀來代替0704A嗎??

理论上当然可以,老外有用一种G90 gyro的,但具体哪个陀螺能不能用只能试

网友:
#46樓的問題六,關于遙控的··

麻煩指點·

楼主:
我的理解,所谓混控就是混合控制吧,比如推油门,如果没有混控,只有3通道的信号会发生变化,如果设置了3通道和4通道的混控,那么推油门的时候,3和4通道的信号都会发生变化.
新版V4的控我也没有,不知道它是什么混控.

esky走的是futaba路线,因此futaba的控都可以直接兼容lama的接收机.只要换上配对儿的晶体就能用.当然要注意频段的区别.如果你的lama接收是72频段的,就要买72频段的控, 35频段就要配35频段的控.

网友:
我的頻點是72.380的

這樣說,如果我換控的話,接收機上的晶體不用換,直接將我原裝的控上的晶體插入6exhp上就可以了是不?

6exhp這個控雖然是六通道,但是否只用到4個通道而已?

如果是的話,我向試下V4原裝控··如果可以的話就不用換遙控了·····

楼主:
对,72频的6exhp就行,很多人都用这个飞lama

控的通道数只是一个性能指标,更重要的是控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要想玩的爽要上9通道控,并不是要用那么多通道,而是要用高档控提供的功能. 抵挡控一般都不提供混控功能,就算有所谓的混控也不是那种能自编程的混控

6exhp的功能就够简陋了,只有一个3和4通道混控功能. 那个改lama无刷的老外用一个JR的7通控,有6个可编程混控,而且混控效果可以从液晶屏上的柱状图上直接看到效果,爽

好控才是王道,如果想好好玩电直,还是搞个好控先吧.我买这个6exhp后悔死了,应该一咬牙一跺脚买JR9

网友D:
要是能做两个齿圈套在原大齿轮上,齿数变成原来的9/7那应该就和这种电机比较匹配了.

网友:
我是陀螺搞不定,现在不用陀螺飞,不过没有陀螺确实非常难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做两个齿圈套在原大齿轮上,齿数变成原来的9/7那应该就和这种电机比较匹配了.

我看啊,要改无刷.倒不如全方位一次改到底!

齿轮齿数比,全部重新做过.既然都花上千了.再花一点又何妨. !?齿数比合适更能显示无刷的低温高效,飞行时间长的优点.

数不定lz改的无刷噪音大是因为齿数比不合适.造成高频振动产生的.如果齿数比合适.噪音应该小很多的.

如果能成功使用第一种方案我看就更好拉.造福了一批lama迷们.低成本嘛!

我在论坛里翻了一位高手的老贴的信号转换板的电路图.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本人也是电子盲啊. 大家讨论一下或许会进步吧!.如果能在原lama电子设备上加装,成本就大大节省了. 改装的意义就出来拉.!

另外,J6 ,看到你那么执着,有点感动啊! 希望你改装成功.你不懂电子没关系, 专业维修电子设备的人有好多.问问他们.或者请他们帮忙设计一块板子.或许柳暗花明呢!

网友:
Squire的这篇文章不错.... 强帖留名,呵呵

楼主:
要是能做两个齿圈套在原大齿轮上,齿数变成原来的9/7那应该就和这种电机比较匹配了.

这个太难搞了,找谁去做这个齿轮呀.最好是找现成的东西用
大牛都是自己绕无刷电机,配出自己想要的KV值 还搞出性能曲线图表,这个我就没办法了,不是学电子的,模电还险些没及格

我是陀螺搞不定,现在不用陀螺飞,不过没有陀螺确实非常难飞

陀螺不能用太好的,有的陀螺上电自检时要读取舵机的一些参数,这个就尴尬了
0704A这个陀螺很傻,你就是不接舵机它也能自检成功

如果能成功使用第一种方案我看就更好拉.造福了一批lama迷们.低成本嘛!
我在论坛里翻了一位高手的老贴的信号转换板的电路图.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本人也是电子盲啊. 大家讨论一下或许会进步吧!.如果能在原lama电子设备上加装,成本就大大节省了.

这种有刷到无刷的转换器已经有卖的了,可惜国内貌似买不到
http://www.ushobbysupply.com/pro ... e04de21904df71aad67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72频的6exhp就行,很多人都用这个飞lama

控的通道数只是一个性能指标,更重要的是控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要想玩的爽要上9通道控,并不是要用那么多通道,而是要用高档控提供的功能. 抵挡控一般都不提供混控功能 ...

聽說V3和V4只是外觀差別,不知道控是不是,之前我都看過V3的控和V4的外觀一樣,不知道里面如何··如果帶教練開關,并且裝電池位置有個孔,里面有個紅色的開關,那就是了。不知LZ能試驗下

現在就是控的問題··其他應該我照搬就沒錯了··

現在不明白的是如果改無刷需要混控,那是不是3,4通道混控,我理解是這兩個是電調接電機通道,需要同時供電,將3,4通道混控那就可以保證同時供電

不知那位大哥能指點下,V4原版控能不能符合方案2的改造·······謝謝

這貼上LZ的話我都用文檔來記錄了··這對改造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位朋友···看了你的話有點感動了···

我以為人家看到這貼,會覺得我是個很煩的人···也許真的會有人這么想··但自己真的是個電子盲··什么也不懂··之前玩電直都只是

完現成的,自己對電子也沒有怎么改造過··其實我也不想問這么多,但自己實在是喜歡共軸,就下定決心向改,我控制不住睡覺都不停的在

想,所以問題也特別多。

最后還是謝謝你·····之前有得罪的就希望別見怪了··

网友:
v3、v4的控都是一样的,只是根据出厂时间的不通从而版本不同。都是通用的.... 不过只有新版控才带混控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有刷到无刷的转换器已经有卖的了,可惜国内貌似买不到
']:n6a#W!u#d!N/z/t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http://www.ushobbysupply.com/pro ... e04de21904df71aad67bbs.5imx.com k9m#l.k,~)[6S

$37.99,单个转换器就是37.99x7.2=¥273.5.... 这代价也太大了. 都可以买架新LAMA了~ 呵呵

网友:
在视频看你的lama试飞,怎么比我GL450还要晃来晃去的。

网友:
因动手能力有限,我期待厂家出个现成的。

网友:
我又发现了个问题``````

1    LAMA V4的控是PPM的,那LAMA上的接收机会不会是PPM的接收机?

而6EXHP是PCM的,用来控LAMA为什么没影响呢??

2     新西达的10A电调也行吗??是不是只要10A就行的了?

3    我留意了下LZ你的照片,O7O4A陀螺儀除了三根線連在以個插頭,發現還有以條單獨的線連在以個紅色插頭的,聽說是“溫感線”,請問

      紅色那插頭是插哪里   的呢???我看了下我的4合1板,發現在你插電機這邊只有兩個插,那溫感線所接的紅色插頭插在哪

      的?我看不出啊,如圖

箭頭指那里···

4  另外,改这无刷后,是不是6EXHP将3和4通道混控了??也就是飞机要使用6EXHP对3,4通道混控的功能``

    对几和几通道混控是不是有得调的???   也就是是否能对任意两个通道进行混控??

    最后请问楼主,你的飛機設備都裝好后,你的6EXHP是怎么設置的??有什么要求??這是最后問題,

请LZ解难````````谢````````

网友:
先頂頂··怕LZ沒看見······

睡不著了,想知道答案,就起來頂頂貼·······

网友:
萧兄弟,我也帮你顶顶。呵呵!LAMA的接收机模式正是PPM的,我的FF9就是设置成PPM模式来使用的,因为我的小9频点是40,830,所以我找的LAMA也是同频的,那样连晶体都不用换,6EX我没用过,不知道是否是自动切换还是手动切换,相信不外乎也就是PPM和PCM的切换使用而已。电调10A的应该够了,我之前飞KT SU-27的时候就是用10A的,不过是好盈10A的,通道混控我就说不上来了,我的FF9是中国手,是我老大帮我设好我只会拿现成的用来的。

网友:
謝謝你啊···

不知LZ的是不是切換PPM模式來控制的···繼續頂··

网友:
好贴不能让它沉下去,顶一下!

楼主:
J6兄真是认真呀,这么细节的地方都看出来了

1. lama的控和接收都是ppm的,6exhp除了pcm也有ppm模式,设置一下就行了
2. 具体哪个电调行不行只能试,10A的对lama来说足够了。好盈的口碑不错兼容性很好
3. 感度线当然是接在5通道上,不用锁尾模式的话不用接,但调节感度就只能用螺丝刀调了,插上感度线可以在控上调,方便。lama原配接收机上的5通道没有焊插座,自己焊上个插座就行了
4. 打开6exhp的revo混控功能,这个功能只能混控3和4通道,所以说6exhp的功能弱呀,高级一点儿的控就可以随意设置哪两个通道混控了

其实6exhp除了设置ppm模式,各个通道的方向,打开混控之外没啥好设置的了。稍微复杂点儿的是设置两个电调的行程

网友:
謝謝·····是在太謝謝了······

那感度線我就不插了··用螺絲刀調了··

但看了你答復的最后以句·······我知道我上面的問題并不是最后以個問題了

我又有疑問·

你說稍微復雜的是設置兩個電調的行程···

那設置有沒什么要注意的?
改無刷LAMA電調的設置是不是和普通450飛機設置電調那樣的步驟那樣設置?

因為我沒有設置過什么電調,我之前是飛四通控的,所以也不懂,如果改無刷LAMA電調的設置是像普通450飛機設置電調那樣的步驟那樣設置的話,我可以讓人幫我··

謝謝

楼主:
无刷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按照电调说明书来就行了

主电调(控制下浆)和副电调(控制上浆)要分别设置

1. 在设置好混控以后再设置两个电调的行程
2. 先把主电调接到接收机3通道上,按收明书用油门杆设置油门行程
3. 把主电调拔掉,把副电调直接接到4通道上,不要接陀螺仪,仍然用油门杆设置油门行程
4. 把主电调和副电调都接上,仍然不接陀螺仪,这时推油门杆,上浆和下浆同时开始转动;油门杆在最低位时,方向舵(rud)向左,上浆不转,方向舵向右,上浆转动。这样说明两个电调就算设置成功

再把陀螺仪接好就可以了飞了。提醒一下,调试的时候千万要把桨拆了,否则陀螺仪万一装反了就完蛋了,上桨会发疯的

之所以说难,是因为以上步骤是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弄明白的,刚开始带着陀螺设油门行程,还用方向舵设副电调的行程,走了很多弯路,还炸机一次,惨痛

网友:
太感謝了

你將你的研究成果都告訴我,感動····謝謝··

暫時我沒有問題了,現在可以做的就是籌錢,等買材料回來才開始改了··雖說現在都將你所說的每句話都記錄了,
但還是怕實操時會有問題,所以我想加你Q,昨天我加你了,但還沒被驗證。

方便的話最好可以能給你的電話我,可以用站內信息PM我··方便到時改時遇上什么麻煩可以問下你·

·好嗎?

謝謝了··

网友:
對了·····

LZ你說的陀螺儀不要裝反《請問怎樣為之裝反呢?如何才叫正確的?

還有,如果像你那樣發現飛機自旋,除了調微調還可以調哪里??

你買的好盈電調有沒配說明書的?我現在在網上看的都好向沒有

网友:
我來頂答案的··············

网友:
對了·····

LZ你說的陀螺儀不要裝反《請問怎樣為之裝反呢?如何才叫正確的?7`"b,O'c:s2P3r6]5L

還有,如果像你那樣發現飛機自旋,除了調微調還可以調哪里??*R-d%g5j#O5K5r$j7Z

你買的好盈電調有沒配說明書的?我現在在網上看的都好向沒有````

你說LAMA的接收是個標準的六通道···你說可不可以將6EXHP的控配的接收機替換LAMA原配的接收機呢??

楼主:
LZ你說的陀螺儀不要裝反《請問怎樣為之裝反呢?如何才叫正確的?

陀螺仪控制上桨的转速补偿下桨产生的扭矩,这个原理和单桨电直是一样的
jj左旋,陀螺控制上桨加速,jj右旋,陀螺控制上桨减速。装反了就会……该减速的时候加速,该加速的时候减速,想想什么后果

如果像你那樣發現飛機自旋,除了調微調還可以調哪里?

可以调陀螺感度,感度太大jj会抖动,抖得没法飞,把感度调到刚好不抖的最大值。如果再自旋就只能调一下微调了

你買的好盈電調有沒配說明書的?我現在在網上看的都好向沒有

我买的都是一个密封的仿静电塑料袋包装的,里面有说明书,都是英文。网上应该有中文的

你說LAMA的接收是個標準的六通道···你說可不可以將6EXHP的控配的接收機替換LAMA原配的接收機呢??

当然可以,是不是太大才小用了

网友:
1,第一個問題我問的意思是,你所說的裝反是不是說陀螺儀的位置?也就是不是要按找你照片中那樣放,不能平這個放或者與你照片所示的相反位置放是嗎?

2,你說如果微調調盡了都還是自旋的話,從新設置一次電調可不可以,

例如 :  飛機左旋的話,需要上漿加速,那么我就在調電調時,將同等桿位的電流調大點,這樣如果

             將前電機和后電機混控的話,都是一樣的桿位,而后電機所得到的電流就大過前電機的,這樣就可以使上漿

             加速··這樣來調整自旋··(其實我不知道設置電調是不是這樣的,我大概的想的···)

3,這個我明白了···謝謝···

4,這個是閑著問的,因為我想,到時如果LAMA的原配接收機壞了我就可以用FUTABA的接收機代替··也就是有個后備···呵··不過如果裝FUTABA的接收機我想會重···

5,加個問題··我在這里商城找了好盈電調··10A的沒有說明書,我是在HobbyWing GUARD(守护神) 40A(UBEC-3A/5V)這個商品上下載到說明書,但上面沒有10A的級別··最小是12A的·(下圖示)·

     那我想問下好盈的電調是不是無論多少A的,都是一樣的設置方法嗎??

  這是圖···

謝謝Squire```:loveliness:

网友:
我頂答案的

网友:
我也帮你顶!   ^O^

楼主:
1. 没错,是陀螺的位置

2.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电调貌似也没有你说的那种设置功能

5. 好盈的设置方法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
我想问问

LZ你的飞机能转方向的吗??

因为在SP我都没见你转````````````

你改的LAMA方向舵要不要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

LZ你的飞机能转方向的吗??

因为在SP我都没见你转````````````

你改的LAMA方向舵要不要怎么设置??

当然可以转方向,和没改之前的控制没有区别,方向舵不需要特别设置

网友:
嗯嗯···

真的好緊張·······

這是我航模路上的第一次大改·······

网友C:
對了

改后LAMA接上電的自檢是怎么判斷的??

也就是要看哪里才知道它自檢完了??看陀螺儀上嗎?》?

有沒有什么聲音提示的????

謝謝········

請問上圖嗎塊綠色的是什么??為什么下圖沒有啊???LZ········幫下忙···

网友:
还有``

如果改后```LAMA还会有 由于电压变低导致油門越推越高 這種現象嗎???

請問LZ你在SP里飛的時候是不是越到后面油門就越推得高???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了

改后LAMA接上電的自檢是怎么判斷的??

也就是要看哪里才知道它自檢完了??看陀螺儀上嗎?》?

有沒有什么聲音提示的????

謝謝········

http://photo.5imx.com/up/0802/01/ ...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回答,上图绿色的那是外置电源模块(BEC),这样就不用电调供电了而且更稳定。对于好盈10A来说用下图就可以了,但一定要记住——接陀螺仪的那个电调要把中间红色的电源线翦断!切记!切记!不然会烧陀螺仪!!!

网友:
嗯嗯···

小弟記住了······

謝謝·老槍同志··············

lz

如果改后```LAMA还会有 由于电压变低导致油門越推越高 這種現象嗎???

請問LZ你在SP里飛的時候是不是越到后面油門就越推得高???

謝謝··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想用方法1进行改装,这种方法保留原来4合1组件,不需另加陀螺仪,减低成本而且重量不大。
2、关键问题是将4合1中两个有刷电调(其实不是完整的电调,只是由混控集成块输出控制两个cmos管)的信号转变成标准 ...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思路,想必大家都见过舵机测试器吧,用有刷电机的输出控制测试器,测试器的输出给无刷电调,这个办法怎么样呢?因为无刷电调的控制方式可舵机的是一样的,有刷输出只需要控制测试器的电位器的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
1. 7.4v 10C 800mah的电池悬停了10分钟左右,飞到AKE电量显示器出现一个红灯马上降落,全程油门在50%左右,无动力下降问题。不像180电机,越飞油门杆越高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想用方法1进行改装,这种方法保留原来4合1组件,不需另加陀螺仪,减低成本而且重量不大。
2、关键问题是将4合1中两个有刷电调(其实不是完整的电调,只是由混控集成块输出控制两个cmos管)的信号转变成标准 ...

网友:
引用 网友G:
.......
4、无刷电调要轻的,不带bec的最好,正在找寻中。
...

把电调里的7805拆掉就没BE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

网友:
萧兄弟,工程进展的怎么样了?

网友:
現在只是在收集資料階段···

收集好資料就到買零件了·····這個不限制時間··因為還要籌錢··

買好零件才正式開工····

网友:
机身太重了,所以左右摆动惯性很大。

网友:
想到問題····

看了已經保留的文檔··
LZ您提到的幾個地方不是很明白··

引用
“关于飞行效果
1.虽然只有一条混控,但转向时感觉不到什么影响,也可能是本身lama飞行高度就需要不断调节,已经很习惯随时调节油门
2.动力当然强劲·····”

問題一:請問LZ,第一條是什么意思??    特別是后面那句“也可能是本身lama飞行高度就需要不断调节,已经很习惯随时调节油门”

什么意思呢?這和您的總結   “. 7.4v 10C 800mah的电池悬停了10分钟左右,飞到AKE电量显示器出现一个红灯马上降落,全程油门在50%左右,无动力下降问题。不像180电机,越飞油门杆越高```”     是不是一個意思?  是的話這樣就矛盾了··

引用
關于陀螺儀的··

  收錄的文檔中LZ您的文字是:“第三种方案我没有试成功,而且感觉很危险,因为上桨完全受陀螺仪

    控制,机身一动上桨就转,炸机后除非方向舵推到左端,否则上桨不会停止转动.不过老外有这么用

    的,而且有视频演示陀螺仪如何控制上桨.

        我用的第二种方案上桨主要靠油门控制,只要油门收到底,上桨是不会转的.用手晃动机身上桨也不

    会转,和改之前基本一样,感觉比较安全.所以就只让0704A工作在非锁尾模式了。”

問題二: 上面所述,方案三是不是把陀螺儀調成鎖尾模式的?

        方案2中有一點不是很明白·,您說采用這種方法晃動機子上槳不會轉···

       我們知道,上槳是用來抵消反扭力的,相當于尾槳作用。那么我們平時玩單槳機,在接通電源后,拿機子在手上晃動,尾舵機會有點擺動,以致尾槳距有變化,我知道這是因為陀螺儀的作用··

    問題是為什么換在LAMA晃動機身,上槳不會像單槳機尾舵那樣會有變化呢?例如上槳稍微抖動一下,如果是上槳不會轉,那陀螺儀不是沒有在工作么?那飛行時是怎么控制上槳的??

    我的猜想:是不是因為陀螺儀是經過電調這邊供電,當油門收到底時,陀螺儀還沒有通電,所以搖晃飛機,上槳也不會動。     是這樣嗎??

問題三:您在改造后試飛時,覺得LAMA的鎖尾如何??和沒改之前4 IN 1上面的GAIN調到多少相似??

就這些了·望LZ能幫忙解答下···謝謝······

楼主:
1. 完美的共轴反桨机混控要两条混控通道,6exhp不是弱吗,只有一调混控。虽然不能完美,但缺陷也不是很大,对飞行影响不大。
    lama要想在飞行过程中保持高度不变是要不断的调节油门的,所以我说“全程油门在50%左右”,手指要在50%左右不断的调节

2. 我用的这种方式上桨不光是受陀螺的控制,主要是受油门的控制,油门杆在最低位的时候上桨是不会转的。这也跟陀螺仪的工作原理有关系,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我改之前的lama本来锁尾就不错,改无刷后没感觉有啥变化,原来的gain值没调过,不知道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思路,想必大家都见过舵机测试器吧,用有刷电机的输出控制测试器,测试器的输出给无刷电调,这个办法怎么样呢?因为无刷电调的控制方式可舵机的是一样的,有刷输出只需要控制测试器的电 ...

网友:
改了,我也改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只发现himodel有卖,taotao上一个叫莉莉2006的貌似在卖himodel的这种电机, 98不便宜呀
1818 3600kv确实不太合适,按理无刷最多是温,不应该烫,轴还是2.3mm的,我走了弯路,建议j6兄还是三思而后行

現在一心·想改無刷
搞到有刷都不想飛了···
一直擺著···

我順便問下,如果要將電機的轉子調過來,那電機怎么拆開啊??是有螺絲擰的還是粘緊的?
調換過來需要注意什么嗎??

還有一個和這電機款式無關的

我想問下LZ,
LAMA的兩個電機是相反轉向的,那么在改無刷時,電機和電調相接的那個地方是不是要相反??

例如第一個電機將火線和電調火線相接,另一個就必須用·電機的火線和電調的零線相接???這樣來使兩個電機的轉向相反???

謝謝···········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0db3c0c3fc47b3cc83f27f7f808c3d1.jhtml

我找到了···在這里··············但好像貴哦··········不過改無刷·······費點錢是一定的111111

另外我想問LZ,是不是這電機的改裝和1818的一樣???
如果不是的話又得重新了解過··好麻煩哦·········

希望是一樣啦······例如調電調這些··················

希望LZ明示啊········

謝謝LZ的提醒····

楼主:
图里转子上可以看到有一个黑色的小螺丝呀,用来固定转轴的,内六角的

无刷电机的三根线,把其中任意两根对调就换旋转方向了

网友:
黑色·螺絲這個我就清楚了······

但三跟線對調這個我還不是很理解···

請問電調上是3條線嗎?能否具體說下哪兩條線對調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想到这个帖搞得这么红火, 建议加精.

还用说! 大家都希望出无刷LAMA然后照着改了呗。 我是很想有个无刷lama的拉!

网友:
这个改LAMA为无刷的帖子,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看来,现在到了该动手的时候了!

网友:
咋不見大叔你問問題吶???

好讓我也參考下········

网友I:
我是先动起手再说,到时候就可能会有问题了。不过,有问题我更喜欢自己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再问别人,这样收获更大。何况托你的福,大部分问题阁下已经想的很周到,我只要坐享其成仔细看你们的帖子就成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先动起手再说,到时候就可能会有问题了。不过,有问题我更喜欢自己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再问别人,这样收获更大。何况托你的福,大部分问题阁下已经想的很周到,我只要坐享其成仔细看你们的帖子就成了。哈哈!

果然夠強·······

哈哈···希望我問的問題能幫到你····

同時我希望大叔如果你有什么經驗之談就發來這,這樣我也參考下············好嗎????

最后想問下大叔你是打算用HIMODLE那個電機來改嗎???如果是的話希望能多發照片,因為我也打算用那個電機改············謝謝先

网友:
改吧,我也改,我等你们拉,

网友:
顶起来,我也想改了

网友:
不要它沉,给J6兄弟点压力,快点改

网友:
呵呵·····

現在還在為工作的事煩····

哎········

网友:
SPUIRE少尉···

我想問下

C10 2900電機是不是同樣用10A電調啊???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447808&page=24
我在356樓BZ大哥的貼里看到他連接的一些東西

其中電調就是用兩個  Dualsky  6A       的電調啊

請問我改的話是用6A的好還是10A??

用C10電機的話,用10A電調會不會燒啊???

楼主:
6A的能用, 10A的当然更能用了

C10电机最大电流5A, 6A电调应该够用

网友:
J6兄看来非要搞出来不可!
成品机建议找华科尔吧,它的口碑虽然不好,但它的产品却非常丰富。
它应该有兴趣搞的,可惜在这里它不作任何回应。

网友:
華科············不行·

出名貴啊·····一個槳都死了,還說兩個槳·············

不過我也看的出他的產品豐富·····

网友J(2008-03-22):
看了大大這遍跟小弟改004遇到的差不多,上电時主电調順利自檢,但尾电調老是不能自檢成功!已損失了一個好盈10a电調。
不知大大有否良方?

网友:
幫頂··SQUIRE來答下··

是不是電調設置錯誤導致的??

LS的,你的10A是燒掉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大大這遍跟小弟改004遇到的差不多,上电時主电調順利自檢,但尾电調老是不能自檢成功!已損失了一個好盈10a电調
不知大大有否良方?

那得看用的什么陀螺了,
在不装陀螺的情况下先让两个电调都能顺利自检, 然后再接上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K:
e-sky v5 科曼奇接收机和陀螺仪都在一起,不知道怎么改造?是否还要加其他的锁尾陀螺仪?希望能够仍然用0404 的控。

一起的? 不是两块电路板插在一起的? esky不会这个干吧,上个图瞧瞧

网友:
http://shop.121mx.com/shopcn/html/product_1005.html
ELE的C10电机倒是可以买到了,不过148块。
两个电机300块。
两个电调100左右(10A)。
陀螺100左右(2手0704A)。
500块,改个lama,很可能原来的控还不能用,呵呵。

成本高,不过考虑一下,还是想改,不知道两个电机可以负重多少,很想整个空中起重机。

网友:
我已經買了··

電機砍到130

電調10A  80 一個

陀螺我用0704沒有A  80一個···

遙控現在還沒有錢買

网友L:
J6电机是在ELE砍的吗?如果是,我也砍去,吼吼。

网友:
引用 网友L:
J6电机是在ELE砍的吗?如果是,我也砍去,吼吼。

是的···ELE

130是SQUIRE給我講的··她開價148···我說朋友說130的··她說最低就能給這個價了··不能再低了···········

网友:
J6你还打算用原来的控改吗?我怎么觉得可能性不大呢。期待你能改成功,呵呵。

网友:
不··

要買6EXHP····

其實改的話很多方面都要像··外形就是一點·····

現在我最擔心就是按圖裝好后···一通電就發癲·····我怕找不出原因啊············

謝謝BABY熊··········呵呵··

网友L:
哈哈,期待你成功了,我已经为LAMA准备好了 0704A、TDF8的控和PCM接收、10A西尔电调、10A好盈电调、就差2个电机了,等你改成功了我就出手买电机,吼吼。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期待你成功了,我已经为LAMA准备好了 0704A、TDF8的控和PCM接收、10A西尔电调、10A好盈电调、就差2个电机了,等你改成功了我就出手买电机,吼吼。

哇, TDF8不知道有没有两条可编程的mixer,如果有的话可以实现lama完美混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哈哈,期待你成功了,我已经为LAMA准备好了 0704A、TDF8的控和PCM接收、10A西尔电调、10A好盈电调、就差2个电机了,等你改成功了我就出手买电机,吼吼。

我现在还差控啊````````````其他都买到了```````````

空可能还要两个月`````````

现在其他部分都准备好了```````现在在设计外形和位置的布置呢``其实别看小``````挺麻烦的``````````我打算在等控的同时``设计和制作外形和机身布局``````搞得好相信也就两个月了`````````

大家都努力吧`````````````

还要感谢下SQUIRE``````给了我很多技术支持`````````

网友C:
还有我用的不是0704A,是0704```我就怕这个不符合```````````那这个陀螺就废了```````````好怕```````````

另外

那个电机ELE给我发了两个银线的``但价钱和铜线的一样``130````她说是因为铜线的没有货,所以给我发了银线的````其实应该是里面的利润很大的``

`````另外加两条加长轴```````

如果BABY熊你买的话也叫他给你两条轴吧``她应该有得赚的````````只是黑我而已```所以提醒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我用的不是0704A,是0704```我就怕这个不符合```````````那这个陀螺就废了```````````好怕```````````

另外

那个电机ELE给我发了两个银线的``但价钱和铜线的一样``130````她说是因为铜线的没有货 ...

哈哈,多谢J6兄的提醒,我就拿着这个帖子跟他去砍价,吼吼。

你的控要等2个月?那估计我会比你先改了,预计下周买电机。

我现在不想用LAMA的4合一了,还要拆。我想用T8原配的PCM接收,不知道行不行。
squire兄给指导一下吧,我也不知道T8有没有两条混控。
这样Lama上的电子件和电机就都被我替换下来了,回头看谁需要就出了。

网友:
如果你换PCM```电子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不过可以说会重很多``````````LAMA低于电机以下的重量最好不要太重``

要不会有钟摆现象```这是SQUIRE教我的```开始我不明白``但想想还是有道理的```我也模拟了一下```

之前听SQUIRE说是可以换掉接受机的``就是没必要``而且还重很多````````````````

对了````````````你砍价的话就别报我的名了``````````免得难做````````````` :loveliness:

网友:
嗯,用PCM接收机主要是为了不想再额外买接收机,原来的4合一想连控买了,不然实在占地方。如果PCM太重我就换别的或用原来的。
我不会向ELE的MM出卖你的,不过我会一直磨到她给我那个价钱,吼吼。
估计还要等2周我的计划才能开始,钱不够了,还想先收个GM730给火狐用,淘汰下的0704A才能给lama呵呵,共勉吧!

网友:
你還好······就差電機······

我這個控真的要籌錢了···

對了··到時如果遇到什么問題就到這發貼···讓我也好學習下···或者提醒下我·········

网友M:
请问楼上各位,谁用了1818,3S电池的,因为手头实在没有2S电池,而且电池都偏重,最轻的一个120克,最重的145克

还有如果用天9之类的控,是应该V尾混控比较好还是油门-尾翼混控比较好,还是如何?请详细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上各位,谁用了1818,3S电池的,因为手头实在没有2S电池,而且电池都偏重,最轻的一个120克,最重的145克
还有如果用天9之类的控,是应该V尾混控比较好还是油门-尾翼混控比较好,还是如何?请详细指教 ...

没有天9,不知道怎么设置, 也没飞过固定翼,不知道V尾到底是啥

只要有两条programable 的 mixer就行了,我想天9肯定有这个功能

如何混控10楼有说
throttle 加 的时候 rudder 加 ; throttle 减 的时候 rudder 减;
rudder 加 的时候 throttle 减 ; rudder 减 的时候 throttle 加;

网友:
今天研究了一下遥控器的设置

天9,高级设置,可编程曲线混控1,混控:油门-方向,开,联动:关,微调:开,控制:油门,位置:无

就可以控制了,简单的要死,用监视器一目了然

曲线和行程还没设置,按照这个设置加上螺距混控,甚至可以3D飞行

哈哈,3D 无刷拉玛

不过不想改螺距了,那样太复杂了,需要换旋翼头和操纵机构

还是普通无刷拉玛吧

网友:
刚才有个错误,按照这个设置。。。。不用可调螺距都可以3D飞行。。。。因为电机可以倒转。。。。当然要无刷电调支持双向

楼主:
回复 网友N:

哈哈,恭喜ls的,控的功能强大就是爽,液晶应该可以直接显示出混控后各通道的变化,不像我的6exhp功能太弱

貌似你只设置了"油门到方向"的混控呀, 再设置一个"方向到油门"的混控就无敌了,要不就浪费了控的功能

网友:
呃,这个只需要这一个设置即可

不过还在等没过门的拉玛V4空机和1818紫金铃+10A电调

还有美丽的红海豚外衣

网友:
我觉得天地飞9的控制程序。。。根本就是照抄青岛14通的,因为那个我有,用过

网友:
...顶下,可能6月开工。。。。寻找合适电机ing。问楼上一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网友:
我回答··

先有鳥···················

网友M:
偶失败了

两个10A新西达电调带不动那个电机,电机和电调都据热,换了30A新西达和好盈,都没问题了,可是超重40多克

最要命的还不是超重,而是飞机总是往一侧倾斜,陀螺仪加上不加上没看到啥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加上更麻烦了

反正现在飞不起来。。。。

哎,多灾多难的直升机之路

网友:
强人  顶住强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偶失败了

两个10A新西达电调带不动那个电机,电机和电调都据热,换了30A新西达和好盈,都没问题了,可是超重40多克

最要命的还不是超重,而是飞机总是往一侧倾斜,陀螺仪加上不加上没看到啥区别,唯一的区 ...

SQUIRE```````````````

这问题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两个10A新西达电调带不动那个电机,电机和电调都据热,换了30A新西达和好盈,都没问题了,可是超重40多克
最要命的还不是超重,而是飞机总是往一侧倾斜,陀螺仪加上不加上没看到啥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加上更麻烦了

电机和电调肯定是要配合的, 小电调带不动大电机
飞机往一侧倾斜应该是机械问题, 调平十字盘,调平重心,就好了

网友C:
但CJMYR用的也是1818电机啊````````

你不也是用10A电调带么````````

怎么会有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CJMYR用的也是1818电机啊
你不也是用10A电调带么
怎么会有这事?

可能那个新西达电调和1818电机不兼容吧, 要不就是电调没有设置好

网友:
C10和好盈10A不会不兼容吧``````````````````````````

网友M:
那电调。。。根本就不能设置,完全不能,没设置

两个电调有一个是完全不转,另一个转,速度上不去,电调跟电机都非常热,换了电调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电调。。。根本就不能设置,完全不能,没设置

两个电调有一个是完全不转,另一个转,速度上不去,电调跟电机都非常热,换了电调就没事

朋友怎么不买好盈10A啊``

LZ都是用好盈``最好跟着少点弯路```

现在进展怎样???

网友:
我寒,还没开始搞,就已经看到楼上的经历了,我刚买了一个新西达10A,险些买第二个。看来真是便宜没好货啊,早知道就多加几十买好盈了。
希望C10跟新西达兼容。

网友:
XXD10A我以前也用过,搭配aoxing 无刷,那是个好无刷,可惜电调不争气。。。启动卡。。根本不受陀螺控制,无奈,只好出售掉了。

另外,老外那种CD无刷是好东西,我正在努力寻找,那个是最佳选择。

电调,似乎squire用的Hi模的,OEM的么?

楼主:
himodel的10A电调就是好盈10A换了个商标, 内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BY熊``

你买了C1O吗??

你是希望C10兼容新西达``

我是希望C10兼容好盈````````

你的进展怎样呢??

我还要继续等啊````````````````````

当时我看有人40块出新西达,图便宜就买了一个 。
电机还没到手,不过估计这1-2周内就开工,不行就再换好盈。

楼主:
大家看这个新改无刷的老外, 用的C10电机,脱手飞20秒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848751

他的视频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p=9502263

网友O:
请教LZ.双浆机的能设计成只用一个电机的?两个电机好象耗电有点大啊.

网友:
這樣看C10應該可以兼容好贏了····信心大增··

网友P:
squire,好盈线形如何?低速下卡不卡?我预计用aoxing那款2900KV的19克电机。前面贴子我提到过。陀螺用0704。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教LZ.双浆机的能设计成只用一个电机的?两个电机好象耗电有点大啊.

也有牛人的共轴反桨机是一个电机的,但机械解构就复杂了

两个电机都很小, 耗电加起来也不会比一个100级小电直(比如火狐)的无刷电机大

这是一个老外用lama测的C10电机和180电机的对比实验数据

一个8g的无刷小电机,就能达到和30g的180有刷电机基本相同的动力, 无刷的效率确实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P:
squire,好盈线形如何?低速下卡不卡?我预计用aoxing那款2900KV的19克电机。前面贴子我提到过。陀螺用0704。

我用好盈10A配1818电机和火狐的ele蓝头电机没发现什么问题,启动很顺畅,不卡

网友P:
前面贴子提到,LAMA适合KV2800 8T 齿轮,根据以下公式:
主桨转速 x 大齿盘齿数 / 马达的KV值 / 电压 / 马达效率 = 马达齿轮数

转速X齿数/2900KV/7.4V/80%=8T
转速X大齿齿数=137344

我可以找到11mm的齿轮(3mm轴),求KV
所以:137344/KV/7.4/80%=11T
KV=2109

正好我选购的这一款电机有2100KV,这样一来,只需搭配11T齿轮,即可解决齿轮问题

这样的推理过程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O:
我也想买2个C10,好象没货了
我的LAMA 4在等待无刷呢,
上不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P:
前面贴子提到,LAMA适合KV2800 8T 齿轮,根据以下公式:
主桨转速 x 大齿盘齿数 / 马达的KV值 / 电压 / 马达效率 = 马达齿轮数

转速X齿数/2900KV/7.4V/80%=8T
转速X大齿齿数=137344

我可以找到11mm的齿 ...

哈哈,强人呀.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
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想买2个C10,好象没货了
我的LAMA 4在等待无刷呢,
上不了图?

你到哪买???

有时候想起来``我被人暴得心不甘,但那也没办法`````````````````````

我要等控`````````````````````

我的无刷外形基本搞定``迟点发上来`````````````````

网友:
在掏宝上的.98元/个,说暂时没货,LS的弟兄在那里能买到?

网友C:
我想补问个问题``

6EXHP是否一定可以控制好改后的LAMA??

换别的遥控会不会存在不兼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补问个问题
6EXHP是否一定可以控制好改后的LAMA??

换别的遥控会不会存在不兼容的问题??

控和接收兼容就行了, lama自带的接收是兼容futaba的, 要换JR的控就得换接收了

网友:
lh     强啊   顶一下

网友:
不顶一下不行

网友(2008-04-27):
搞得我心里痒痒的也想买个LAMA回来改

网友:
强帖,希望LAMA无刷时代早日到来,声音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Q(2008-06-24):
好贴   已经收藏   下次有朋友再配马达和电调的时候 我可把这技术贴发给他了
多谢楼主的精华贴
经过好几个模友实践   结果都一样  新西达要18--20A才能带动1818
最后都选择了 好盈电调

最想知道的是大家觉得  1818  做多大KV最好   ............. 假如说1818合适的话 做出KV合适的

楼主:
哇塞,ls不会是1818厂家的吧

1818最好能出2900kv的,并且轴用2mm的, 固定螺丝孔做成像C10那种排列方式就更好了,可以兼容180电机的孔位

网友:
引用 网友Q:
好贴   已经收藏   下次有朋友再配马达和电调的时候 我可把这技术贴发给他了
多谢楼主的精华贴
经过好几个模友实践   结果都一样  新西达要18--20A才能带动1818
最后都选择了 好盈电调

最想知道的 ...

菠萝你好!我刚从你那里买了两个1818和好盈18a。今天才把无刷1818固定到LAMA V4的架子上,还挺好看,就是象楼上所说的,最好把1818的轴做成2MM的,固定螺丝是在180度直线上的而不是120度的三个点,后面的工作待续。。。。。。
1818的轴能不能更换?现在的轴太长,如果能在短3~4MM就更好了。

网友:
KV可做2900   轴可做2.0  孔嘛需要具体尺寸

网友:
菠蘿·你搞研發啦、??

网友:
不是真菠萝,是菠萝派。哈哈!

网友(2008-09-07):
没人说尺寸阿.我还想等新电机呢

网友:
第一次回帖

我是新手,lz强人,顶了,希望以后能用上.........

网友R(2009-01-20):
好文章,不错,顶上去.

网友S(2009-04-21):
真正造福模友的好贴
补课,学习,再学习.认真学习,刻苦的学习,天天天天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