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重新布线,一扫当初凌乱的感觉!

楼主(2008-01-31):
原来那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各位大侠在帮帮我看看这个:

Pentium-60A电调和亚拓430X电机如何设定最为稳定可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图来了...!
先来几张整机

裸鸡

侧面两张

电池\电调(原配电调,上鸡即坏)

底板\电调改从这走,清爽不少...到接收机刚刚好..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安全的401 尾舵机是56HB

401的另一根线是从这走的,比上次舒服多了

楼主:
一些细节...

三舵机线从里边走

侧面..

金属的..原配的拧次开裂

尾巴

中联

网友:
整理的真乾淨呀 !! 學習!!

网友:
60A。。。。太大了吧
401的线还没变啊~

网友:
另外,金属十字盘导轨,建议还是用回原来的塑料的。

楼主:
401接尾舵机的线\电调接接收的线\电机线\..这三地方重新改了下...

另外金属十字盘导轨我看维英V2 GL TB的450系列好像都用金属的...亚拓的用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尾翼贴了贴纸是不是没有这么好啊,风阻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1接尾舵机的线\电调接接收的线\电机线\..这三地方重新改了下...

另外金属十字盘导轨我看维英V2 GL TB的450系列好像都用金属的...亚拓的用问题应该不大吧

多炸几次你就会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楼主:
别说可能会把侧板给炸坏...我看维英V2和TB的是四颗螺丝固定的...这个两颗..不好说

楼主:
在这里问下....430X电机的进角设置,是不是应该是低进角啊

网友:
悬停航线, 用低或中进角, 3D用中或多或高进角.

网友:
建议都用高进角。

楼主:
我是新手...悬停也只是勉强对尾...用那个好?

网友:
好!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布线,比我的好。

网友:
恩,还是很清爽的,我一直对部线很讲究,毕竟飞机是看的时间多,线乱自己看起来也很不舒服

还有就是LS的几位也提了,那个垂直尾撑的贴纸建议取掉,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关于那个金属十字盘导轨,劝你还是换会塑料的

炸机的时候对悬翼头和侧版的承受能力可是个考验

网友:
真的非常好看 建议陈列静态模型

楼主:
静态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