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PRO 经常充满不亮绿灯是杂回事?

楼主(2008-01-31):
偶的LIPRO 是1.3A VER 的
电池是 花牌2200MA 15C 11.1V   和EMAX 花牌2200MA 15C 11.1V
有时1半小时左右充满了电 三个指示灯都为绿色

有时充了很久(已超出正常充电1.5小时)指示灯仍为红色 拔掉插座插头 再插上去指示灯才变为三个绿色...

大大们帮忙看看是啥毛病 为啥充满不自停 不提示灯

网友:
恩。我的也有这样的情况,厂家出来解析一下啊。

网友:
想知道电池到底如何算充好了?
h4q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深刻。#G2~%N9H2];H*T+o8t.i"n!f

大家知道,锂电池充电的原理是cc-cv,也就是先恒流充电,达到厂家额定电压转为恒压充电。如何判断充电结束呢?这里面就有一个算法问题。通常的,具有象lipro这样嵌入式系统的充电器,有内部的程序来决定,厂家一般采取:检测到充电电流小于1/20的恒流值,判断为充满。也有更小的决断电流值,这样恒压得结果更为精确。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L F1d'H%k/H5C w6^
不过,决断值也不是越小越好,越小,意味着时间越长。。。。所以厂家会在这里有一个平衡。
L0O0v7k6u
现在市场上很多充电器并没有cc-cv的过程,而是一个定压充电的稳压电源而已,所以他们会有充电时间长,截至不准(翻绿灯后还需要继续等很久)的问题。更严重的是,由于是定压充电,电池电压低的时候,起始充电电流会很大,这对电池寿命极为不利。
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主要出在电池本身,可能老化,导致自放电过快,所以充满后断开再接上,lipro检测到cv阶段仍有较大电流,于是继续补充充电。
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O;K%A$@(l
这也是lipro嵌入式系统的先进之处

引用一下lipro在另一篇帖子里的解答

网友:
楼上的说了这么多,好像还没有解释楼主的问题.
如果是同一组电池,有时很快充好,有时要充很久,我觉得两种可能,一是充电插头接触有不好,二是充电器的充电检测工作还有不稳定

网友:
不是工作不稳定,使电池老化了,内阻太大。
我也用Lipro,充新电池就没问题,充旧电池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
不是内阻大,而是漏电流大了(自放电大),LIPRO等着电流变小,等啊等啊等不到,所以不变绿——这是我的分析。再插上去时LIPRO是当作重新充电处理,发现电压很高,就直接绿了。

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嘿嘿

网友:
应该是这样
嘿嘿

网友:
是充电器太高级了,只有认证过的电池才能用,你把手里的电池都扔了吧,买Lipro卖家出的电池就好了,绝对好使

网友A:
电池老化了,自放电比充电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老化了,自放电比充电多

NONONO,不是自放电比充电多,而是自放电超过了充电器的判断阈值,所以得不到正确判断。

总之——电池问题。当然,充电器算法也有改善余地,比如恒压小电流维持一段时间不变视为充饱。智能充电器嘛,就要智能一些,否则和非智能的也没啥区别。

楼主:
回 楼上几位高手们的话

偶的花牌 充了 40-50回
EMAX  10几回啊 不算太老吧

还有问题就是    充了1.5小时以上 感觉应该充满了  拔了插头再插上去 中间的灯变绿 .... 难道是三片没充平衡,还有两片没充满?  再继续充几分钟 再拔了插头再插  结果两边的灯变绿中间的灯反而变红了......
哎 现在真不知道到底充没充满,   反正LIPRO充了1.5小时 风扇没转了 偶就拔了 算他充满吧  ....

网友B:
lz你好,你的lipro是不是1.3A版本的?

按照我们测试的数据,如果2200mah电池放电到3.8v空载,开始充电,到结束大约需要65-90分钟。
如果电池放电到空载3.7v,或者更低,那么就没有多少剩余电量了,这时候lipro 1.3A ver大约需要90-130分钟来完成充电。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再多等一会,绿灯就会亮起来。
有一点可以肯定,1.3A的lirpo对于正常的2200mah电池,充电时间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50分钟。
所以,建议你用一块数字万用表,先测量一下电池的起始充电电压。
还有一点,lipro的温控风扇自动停转,代表lipro已经从标准的cc阶段转入cv阶段,结束cv阶段大约还需要半小时。我们设定的程序是电流小于1/20恒流值,判断为充满。这也算一个功能,如果你急着用电池,看到风扇停转,意味着已经冲到4.2v了,你可以取下电池进行使用。这样将为你节约大约30分钟的cv充电时间。有准确的cv(恒压)充电程序,并能够在合理的时间结束充电的平衡充,才是好的平衡充。
至于为什么拔下电池,再插上会变绿灯,那是由lipro内部程序决定的。a/d转换器检测到电池端电压大于4.19v,判断为充满,不再补充充电。低于这个决断值,则进入cv程序,检测电流,小于1/20恒流值,判断为充满,变绿灯,并完全切断电流。反之,继续cv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好,你的lipro是不是1.3A版本的?

按照我们测试的数据,如果2200mah电池放电到3.8v空载,开始充电,到结束大约需要65-90分钟。
如果电池放电到空载3.7v,或者更低,那么就没有多少剩余电量了,这时候li ...

是1.3A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1.3A的lirpo对于正常的2200mah电池,充电时间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50分钟。

那我试试等两个半小时吧 看看灯会不会自动变绿   但是会不会搞坏电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3A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1.3A的lirpo对于正常的2200mah电池,充电时间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50分钟。

那我试试等两个半小时吧 看看灯会不会自动变绿   但是会不会搞坏电池哦?

不会的,lipro充满自动停止。完全切断电流。有模友测试过,放很久都没有关系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新电池充满后会亮绿灯,旧电池有时候不论你充多久都不会亮绿灯.用表一测,单体电压是4.16左右.

网友: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LIPRO的高精度就是靠的小电流慢充电得到的,

电流大了就会失去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