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C抖啊 固朗模型 进来!!!

楼主(2008-01-31):
GL450C 中联孔与主轴虚位杂那么大咧?

新买的GL450C  才装好机  轻推油门机机就抖得利害 仔细检查不是主横轴弯了 也不是桨不平衡 而是中联与主轴接合的孔内径比主轴粗不少 拧紧固定螺丝照抖 怎么解决啊

楼主:
等待固朗 解答

网友:
wo  的也是  云

网友:
没玩过直机,不懂

网友:
我新购的也问题多、大小齿盘扭曲、皮带传动轴弯曲。

网友:
不会吧?

你们是从网上买吧?还是应该到当地模型店去买,我前天刚配的,他们帮我弄了一天,我飞它感觉稳如泰山。

网友:
我的回来什么事也没有啊。
不过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大浆不在一条线,我以前犯过这错误。刚一启动,飞机跟跳舞一样,还不是一般的舞,得是街舞。供LZ参考。

网友A: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的:
比如LS:zm_hitler所说: 双桨现象...仔细检查看看是否存在双桨现象..调整双桨
还有尾推拉杆也得检查
仔细对照说明书检查下各位置...
如果身边有高手,向他们讨教下....
希望问题能够早点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的:
比如LS:zm_hitler所说: 双桨现象...仔细检查看看是否存在双桨现象..调整双桨
还有尾推拉杆也得检查
仔细对照说明书检查下各位置...
如果身边有高手,向他们讨教下....
希望问题 ...

应该不是双桨的问题  我不装大桨也试过 还是抖   肯定是中联孔径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双桨的问题  我不装大桨也试过 还是抖   肯定是中联孔径虚位...

检查副翼竿两边是否一样长!

网友:
GL450C 中联孔与主轴虚位杂那么大咧?

我的也是450C

我也是武汉的   有空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副翼竿两边是否一样长!

仔细拆下副翼片量了杆的长度 是一样的 拧上副翼片后又量了的 也是准的 看来问题不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大盘和还有轴承座(你说的虚位不会造成抖动的)

我的也是450C  也出现过你那样的现象  把旋翼都拆了只剩下主轴 还是抖 那问题只能出现在大盘上了

我也是武汉的   有空交流交流。。。

呵呵 你的大齿盘和主轴承座都换成亚托了吗?  几多米有售?

网友:
我的也是啊..尾推个座螺丝位很松,,想了好多办法先上紧..

还有带动尾皮带的齿轮轴也是湾的,,,
看来GL的产品还得多检查几偏才能出厂啊.....

网友:
T型夹和主轴的固定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我的450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这是我的jj炸了修复后才发现的问题,不知道是否是更换的主轴比固朗原厂的小些?还是原来就有这个问题?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就可以通过调校调整好的,之前的450飞起来非常稳定!
我调好了再贴

楼主:
不可能小些  GL和亚托的主轴是完全相同的   我是新机没飞就发现孔径大了 不是主轴的问题   个人感觉小齿盘和单向轴承之间都不能平稳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