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孙老师有关步进电机及驱动的问题(比较菜)

楼主(2008-01-31):
请教孙老师:
我现在对步进
电机
的结构还是比较的,但是如何与步进驱动相匹配不是很清楚
1,为什么有的步进电机有电阻值,而有的没有标出呢,阻值是不是不重要呢?
2,我看过一片帖子说ta8435不能驱动86的电机,是真的吗?为什么呢,步进驱动与电机的匹配和大小有关系吗?
3,步进驱动的电源取多大?也就是如何确定步进电机的功率是多少,是电压×电流×相数吗?
4,,我的驱动是2A的,而电机是1.5A的,这样搭配怎样,能发挥最大效率吗?反过来呢?

网友A:
呵呵,早在下边的帖子就回答你了,你可能没有看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8839&extra=page%3D2&page=2
好了,我在给你铐贝过来,
1、一般步进电机标注电流的比较多,其实标注电流和阻值都可以。
2、TA8435肯定是驱动不了86步进电机的,因为86电机大多电流要在3A以上,TA8435最大只能驱动2.0A(还要做好散热才行),一般来讲步进驱动与电机的匹配和大小只是和电机的电流有关系,但是大电机通常电流也大,所以也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点点关系。
3、电源可以根据电机的相电流和电压乘积来计算,然后再乘个余量系数,如果使用线性电源,1.4倍够用,开关电源要大一些,当然。有条件还是尽可能宣德余量大些,为以后扩容留有余地。
4、怎么搭配都不合理,最好是电流相等。

网友B:
谢谢孙老师指导

网友C(2008-03-17):
请教孙老师有关步进电机及驱动的问题
也提一个很菜的问题,线性电源是否就是整流过的直流电?那么一般而言,整流选用全波还是半波?不好意思,上学的东西都仍掉了,要受批评的。谢谢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