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场景沙盘的制作

楼主(2008-01-31):
各位高手,我做好了一个坦克模型,想做一个场景,可是怎么也做不好场景沙盘,哪位教下。先谢谢了。

网友:
做沙盘或场景首先要有一个题才和思路来表达一些事件例如按你的坦克来讲可以分战斗中\修理中等等…….最好配合一些真实事例收集一些有关资料再设计整个场景找模件重现出来至于做得如何就看你想象力,做功了(以上所说都是我多年玩静态模型心得说不对地方匆见怪)

楼主:
谢谢指教。我的构思是有了,遇到的问题是用什么材料做可塑性好? 我刚开始是用石膏粉兑水,可是还没有等我开始造型就已经干了,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2009-04-24):
石膏干的快,但可以雕刻和切割。

网友(2009-09-27):
LZ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A(2009-11-12):
石膏兑水是最常用的手法, 用你的大拇指去造型,动作快点,完全来的及!
这就是石膏兑水+大拇指和各种兰花指等做出的地台!(注:大拇指使用完毕后可以废弃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膏兑水是最常用的手法, 用你的大拇指去造型,动作快点,完全来的及!
这就是石膏兑水+大拇指和各种兰花指等做出的地台!(注:大拇指使用完毕后可以废弃 )

要是买石膏的时候有大拇指赠送就好了,不然估计楼主的大拇指肯定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