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02-01):
WF30车床 使用的是大连
电机
厂出的1.7kw -2.5kw-380v 双速电机.
问题1 使用220V电要用什么样的变频器?能不能行?
问题2 这种变频器的价格是???
对变频器知道的非常少!!!诚心诚意请高手指教

网友A:
1440-2800双速么?如果是这样,使用1440,三角接法,选变频器2.2kW变频器,没有大活也开不满的。

楼主:
1440-2800双速么?如果是这样,使用1440,三角接法,选变频器2.2kW变频器,没有大活也开不满的。
U"Z6\(o#b!V!W(^3U9J%k*c7P3y.^:u+P
这个电机的电流多大的看完没记住!!! 但电机重量是45kg.
多谢老兄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