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430X的电机 ,各位高手建议用多少T的齿轮呢?我想飞 ...
我是430X的电机 ,各位高手建议用多少T的齿轮呢?我想飞暴力点

楼主(2008-02-01):
如题,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原配的也是13T的

网友B:
那就换电机吧

网友C:
可以試試 14T,不過建議螺距要稍為小一點
電池用更好一些或者機身減重也可以的

网友D:
13T就好了..还算不错..要很暴力是不可能的

网友E:
要想暴力, 换个好电机, 用15T.

网友F:
430x要想多暴是不可能的了,不是说XXD又便宜量又足么?换电机吧

网友G:
上次有个帖子不是说了么,450的功率重量比是很高的,要想飞暴力点,得先学会油门补转。

网友H:
430X想飞暴力的确有点困难,不是光靠齿轮就可以的,基本上是13T,在配用好的电池基本就可以,但是最好飞机上能减的东西减掉.
螺距上的控制也要搞好,螺距太大可能会掉转速,不要超过10 -10.螺距太大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转速跟不上的话,急推油门可能会摆尾

网友I:
其实这个电机 配12T是最好的!

楼主:
我现在配的15T 恐怕就是没有达到最佳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