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3里打造自己的KT机(G3参数调整方法)

楼主(2008-02-01):
  我是刚开始玩模型的新手。根据前辈经验,多飞模拟器是我们这些新手减少炸机和老手们练习动作的好办法。于是我下了个G3.5,配合PPJOY和自制并口线,开始飞模拟。飞了几天发现,模拟器里JJ虽多,却很难找到和自己飞的完全一样的,于是只能选架类似的飞。因为各种参数不同,飞模拟的感觉与飞真机多少还是会有些差异。那有没有办法让模拟器里的JJ和自己的做到完全一致呢?很遗憾,因为G3里的JJ不许自定义外型,所以,不能。但别失望,外型虽然有点差异,可是把操作感做到99%类似却是可以的。这个对我们也更有实际意义些吧?下面就以我自制的KT板Extra330为例,说明在G3里如何打造一架自己的飞机。(虽然例子是KT板机,但其它类型的油机直机调整法也都是一样的,一法通万法通嘛,呵呵)

PS:方法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如有错误,请不吝指正。谢谢。

首先在飞机列表里选择一架和自己飞机比较类似的(我按外型选了架flatana):

在菜单里选择编辑飞机,打开编辑界面:

在开始编辑参数前,先在file菜单里选择save as将飞机另存一个名字如:MY KT330,因为不做这一步的话,G3里的自带模型是不允许修改参数的。注意右下角蓝框部分,这里是显示参数的,一会的参数编辑都在这个地方完成,不能修改的参数是灰色,能改的是白色,当我们另存好自己的飞机后,可以看到很多原来不能改的参数现在变成可修改了。OK,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打造自己的飞机了。
首先在蓝框里选择好自己飞机的一些基本参数,Description是描述,没什么用,改不改都行,launch Method是选择手掷起飞或使用起落架起飞的,From Ground是从地面起飞(起落架),Power Plant type是动力类型,可选的很多,什么油机、涡喷、涵道,我的KT机当然是Electric Motor(电机)啦,radio type那项是关于控的,我没改。
注意看图上的红框部分,其它的参数就靠它展开来改了,airframe是机身相关的参数,Electronics是电子设备(其实就是舵机),后两项是关于控和声音的,可以不做修改:

首先调整机身参数,展开airframe,可以看到里面有垂直尾翼、水平尾翼、主翼、机身等选项,垂直尾翼里包括方向舵,水平水平尾翼里包括升降舵、主翼里包括副翼等,调整方法都是类似的,以垂直尾翼和主翼为例。
下图是垂直尾翼的参数,包括翼型、上反角,倾角、重量,位于机身的位置等等,一般要改的就是尺寸和重量,在图上用蓝色框出

下图是主翼的参数,和尾翼差不多,标注了几个经常要改的参数,要注意wing length这个参数,在尾翼指的是高度,但在其他对称型的翼里指的是单边长度,所以,如果翼展是92cm的话,这里应该是92/2=46cm,即0.46m,可以看到我的主翼重量是57g,很重吧?因为我的JJ用了根重达23g的玻纤杆做加强,于是主翼就这么重了...

下图是副翼的参数,方向舵(在垂直尾翼里)和升降舵(在水平尾翼里)的设置和这个类似。上边的蓝色框里是副翼的最大偏转角度,下面的是舵机设置,可以看到左右副翼只用了一个舵机,右边的控制做了反向,如果两个副翼用两个舵机,这里和radio(设置混控)里的参数就都要对应修改了,我的KT330是单舵机控制两个副翼的,所以这里不改

现在到下一项——电池了。选择或者设置自己的电池点右上角箭头指着的那个键(具体设置后面说明),要调整几并几串就直接改蓝色框内的数字

电池选择和设置界面,如果里面没有自己用的电池类型,就先COPY一份现有的,然后把自己电池的参数设置进去,包括每只电芯的重量,内阻,容量,放电曲线

机身的设置包括尾轮、主起落架、引擎,其它的和别的参数类似,不再详述。主要说明一下引擎的参数。如下图:浆直径和浆螺距及电机类型是比较重要的3个参数,电机的选择和设置基本与电池的相同,我偷懒,直接选了个和自己用的2212参数近似的电机,没有继续进行调整,因为我用的是9050浆,所以这里的浆直径应该设置为9.0(英寸)*2.54=22.86约23cm,螺距则设置为5.0(英寸)#2.54=12.7约13cm

到这里机身就设置完了,最后再来调整一下舵机吧,如下图,设置舵机的通道和速度,单位为(秒/60度)

好了,大功告成,回到基本参数看一下:重量(401g)、尺寸都和我做的那架JJ一样了。大喜之余,可千万别忘记了保存后再退出。

OK,现在到Custom aircraft里选中自己打造的完全量身订做版MY KT330,起飞吧,GoGoGo!

网友:
好贴,要顶,有希望成为精华,加油!!!

网友A:
好文章 ,加精

网友B:
飞起来跟你的真机感觉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 ,加精

哈哈,我也有精华啦,多谢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跟你的真机感觉一样么?

偶现在还在飞模拟,真机没上天呢。

不过从真机装配完成试机时的情况来看,至少拉力、电流、电压等方面都和模拟器里很接近。没改时飞模拟的240g的板机那个灵活啊,改了后400g的影响一下就出来了,操纵迟钝了不少(正适合我这种新手)

毕竟模拟器也是遵循同样的空气动力原理开发出来的,我想只要参数设置无误,与真机差别不会很大。

网友:
不错,等以后试一下。

网友:
这个很有用处啊

-----------------------------------------------------------------------------------------

网友(2008-04-02):
好帖,顶...... G3.5的参数就是比较多,我目前是在里面改YT的450SE来飞....

网友(2008-05-09):
雪中送炭~~我顶!!!!

网友:
真详细啊,不错!

网友(2008-06-26):
这个帖子不错 是技术类型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必要,因为飞固定翼的感觉基本相同,主要是起飞和降落,特别是定点降落,在空中只要有高度,什么情况都可以应付,当然飞水机另当别论.

网友(2008-07-28):
收藏,以后慢慢看

网友D:
学习一下
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