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比例模型一般都作多大的?

楼主(2008-02-01):
1:10,还是1:16,那种是大家比较喜欢比较实用的呢?

网友A:
都可以吧,只要重量能控制在6公斤内,应该都可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吧,只要重量能控制在6公斤内,应该都可以玩的。

那个可以坐2个人的坦克是多大比例?多重啊?

网友:
还有1:8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可以坐2个人的坦克是多大比例?多重啊?

好像600多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600多斤

晕倒!!那就做个真人驾驶的吧!!

网友:
新手一般最大1:16,因为有一些配件可以采购到,再大全要自己做不现实!

网友:
大全要自己做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