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螺距都用多少度啊

楼主(2008-02-01):
我的是-2  0   5   7.5    10这样行么
大家的是多少啊让我参照一下
还有油门曲线是多少
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可以,普通模式下最小螺距为-2可保证收油后,大桨正好装入桨托.
2.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是根据自已的习惯的来调的,搞清楚螺距和油门的意思就好设了.

网友:
楼主的螺距设得不错
基本模式下-2螺距可使机机高空下降比较稳

网友:
报我的数字吧:
-2     0     2.5       6.5        8         11

网友:
LZ的螺距设得不错,和我的一样~

网友:
建议最低点可以到-3度,最高点不要超过10度!

普通模式飞螺距小点省电,旋停5-6读就够了,所以不做暴力飞行的话,其实最高9度就可以拉!

世界高手用-11---+11是为了暴力飞行,对于我们普通飞行没有必要的!

个人建议,供参考!

楼主:
谢谢所有哥们

网友:
我的是 -2~+5~+9

网友B:
我的螺距设置与LZ的一样,但不知道油门如何设置比较好(只飞旋停和航线).请前辈指教.
我用的是Futaba6exhp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螺距设置与LZ的一样,但不知道油门如何设置比较好(只飞旋停和航线).请前辈指教.
我用的是Futaba6exhp的控.

我设的是0 40 75 90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