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 , CF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2-01):
亚拓450SE ,500的GF , CF版本有什么区别?
老鸟指导下,谢谢。

网友A:
GF是女朋友,CF不知道.

网友B:
玻纤侧板和碳纤侧板拉

网友C:
狗粪版 和臭粪版
GF版和CF版
玻纤版和碳纤版
HOHO

网友D:
创意越来越多了。。。强

网友E:
有CF版吗?

网友D:
CF就是原来的SE。

网友F:
CF是Carbon Fiber的缩写,意思是碳化纤维
GF是Glass Fiber的缩写,意思是玻璃纤维.
回答完毕......

网友G:
同意楼上的,CF是碳纤,GF是玻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