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也怕冷吗?

楼主(2008-02-01):
随着天气一天天变冷,每天开机都变得困难,首先是开机时很大声响,关电源再开其它一切正常,但只有显示器屏幕没反应,从新启动后,一切正常.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对 我有过这种现象
好像是要预热就好了

网友:
天气冷,风扇里的轴承的油冻了,润滑不好
转一会儿就好了,所以声音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我打电话给电脑维修处,他说是显卡坏了

有些不明,为何重新启动又正常显示?

网友:
家里没暖气吗

网友A:
开机时很大声响:风扇轴承有问题。CPU,显卡,电源,主板芯片的风扇都有可能。(把风扇拆下在,揭开轴承上的胶纸滴少许润滑油,一般都能解决。但是管不了好久又会响)
但只有显示器屏幕没反应:这中一般都是电源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很大声响:风扇轴承有问题。CPU,显卡,电源,主板芯片的风扇都有可能。(把风扇拆下在,揭开轴承上的胶纸滴少许润滑油,一般都能解决。但是管不了好久又会响)
但只有显示器屏幕没反应:这中一般都是电 ...

谢谢,但我只是开机时响,屏幕没反应,再重启又正常,不知何因?

网友:
大声响是润滑油凝结,附住灰尘,冬天就这样的,没关系。
显示器不亮但是重起又亮,估计是夏天长时间使用,板卡(显卡)有部分形变,天气冷后再次形变,导致板卡之间有灰尘或者接触不良,第一次通电尚不能完全导通,所以需要重起。
有空做个清洁就好了。

网友:
我的电脑是硬盘怕冷,这几天早上总是要重新启动好几次.